华硕M2N68-AM-SE2 REV:2.00G掉电维修

楼主(2014-11-06):
品牌:ASUS
型号:M2N68-AM-SE2 REV2.00G
故障:触发掉电
维修过程:同行拿来一板华硕的主板说是点不亮。触发掉电
    接上电源和CPU。测试卡等,开机2-3秒掉电,点复位。测试卡有一亮一灭,说明有复位。测板上的内存和CPU等电压都正常,拨掉CPU的人12V供电,不掉电,(ASUS的主板,缺少供电,不过CPU。不过内存都会掉电,)个人认为这个不是BIOS就是单桥的问题了,先做简单入手 ,先在华硕官网下个BIOS,试试看,这个下是的最高版的那个BIOS。装上BIOS接上电源。CPU。内存,开机,测试卡有跳变,卡在内存不过,先用橡皮擦擦下金手指。刮下内存槽。再试机,有跳变,过内存后又跳回内存,不亮机,清下BIOS。测也下电池没3V ,换个电池再试机,有跳变过内存。过显卡。亮机。先进PE。装个系统,试机两小时,没问题,此机修复!
    总结:这个机器应该就是BIOS出问题了,网上说华硕的主板,BIOS出问题的不少啊,(本人其实刷BIOS好的板真的没几块,有两三块吧)
    附上官网下的BIOS

网友:
上传下BIOS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kwMTkwfDgzMDZkZTBhMzM1ZDE2ZGY1NWU2N2ZjNGM0MGM2NDY0fDE3NTk1MTc3MzY%3D&request=yes&_f=.zip

网友:
bios没传上来

网友:
华硕AMD的问题很多,可能动了下哪里又好了,感觉BIOS还是不大可能吧

网友:
BIOS还没上传吗,像你说的BIOS问题的少,所以到时在官网下载也行的

网友:
华硕主板 BIOS 出问题很多  刷好过好多片, 一般不跑码我就先刷BIOS 。新手吗从简单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