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不触发 PM_PWRBTN被拉低

楼主(2014-11-06):
华硕k43SD主板I3二代,HM65芯片组。由于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只有根据凑合着参考华硕的开机时序修了,SUS_PWRGD已经被EC收到了,EC也能够发出PM_PWRBTN#了。按开关PWR_SW#正常有拉低,开关灯亮了。但电流没有任何变化,PM_PWRBTN#通过一个电阻进入南桥了,一端为3.3V一端却是1.4V。电阻阻值正常,但是把桥摘掉,3.3V正常了,换了一片桥还是一样症状。换了EC也还是一样,就纳闷了,为什么这个信号会被南桥拉低呢?请大家给予指点

网友:
先查查sb待机条件

网友:
又是没有图子的机子,不好弄啊,建议刷 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HM65的供电还没有到啊?

网友:
又是没有图子的机子,不好弄啊,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有图子,不好弄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刚开始,换EC,3.3恢复,开机一会,就又变成1.多V了
无从下手,3.3 5V自头至尾无变化.

网友:
PM_PWRBTN#也是高低高跳变的!电阻检查了吗?南桥的待机条件具备吗?

网友:
华硕现在太难找图纸了,现在查查HM65工作条件漫步满足、】

网友:
PM_PWRBTN#是在复位之后的。我就问你南桥的RMSRST#到底有木有?????你看你贴中没说这个信号。

网友(2014-12-06):
你好,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这有个和你差不多的故障   pwrbtn过保修到南桥    装上南桥2.0V   不装   3.3v
南桥几经换了两个新的了,还有别的拉低的可能吗   la-9104p

网友:
点位也分享一下 啊

网友:
楼主给个BIOS啊

网友:
这种神机不好修呀.搞到过好几台.没图纸.最终放弃了

网友:
刷 BIOS试试

网友:
拉个3.3看看

网友:
这样的话 , 很可能是南桥的待机供电缺了些什么

网友:
我手里也刚好有一个一样的机器,做了下南桥,亮机了,放了一下午再试又成原来那样子了!!!

网友:
先看11个待机条件满足吗?就是没图纸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