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F开机电流直接1.0没有跳变,在线求助!!!!!

楼主(2014-11-06):
华硕K40AF开机电流直接1.0没有跳变,首先换了几个CPU,故障一样,有的电流到1.2,但是都没有跳变,不装CPU0.7!!
然后刷了几个BIOS全部一样,压了下北桥,还是一样!感觉是应该还没有跑码!有遇到过的没,
华硕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可好

网友:
什么的北桥 不行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用风枪吹吹nb 虚汗一般会好

网友:
没有跑码 。。。

网友:
北桥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有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烂板子 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我修的一台机子,宏基的,是CPU后面的大电容没有装好,电流一直奔到1.2没有显示,电压都有,后来重新装了一次,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上点忙

网友:
CPU供电的PG有没有?时钟 复位了?

网友:
昨天刚接到一台..吹下显卡即亮
加焊前.打客户电话.客户说稳定不...
我说.要稳定.改平台..客户同意了..
直接帮他改成英特尔平台了...
结果主板和U都丢给我了

网友:
你换个北桥试试,不过最好是先查下北桥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有显卡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我的加焊北桥和显卡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