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支招,华硕P5KPL-SE的板子一进BIOS就死机,直接进系统没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06):
   跟题目一样,华硕P5KPL-SE的板子一进BIOS就死机,直接进系统没问题。无论是换CPU还是内存,都不行,刷了BIOS,结果一样。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感觉自己都崩溃了。

网友A:
刷回最原始的BIOS试试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刷

网友B:
BIOS的第三脚上电后,延迟会发发出3V电压,查下足不足。

网友C:
对换个BIOS蕊片刷如果不行多半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BIOS 的问题吧 我上次也遇到过  刷了就好了

网友D:
应该是主板供电不足吧 或者南桥坏了

网友E:
把BIOS附近的822给换了吧

网友:
南桥附近的822全部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换个BIOS蕊片刷如果不行多半是桥的问题了

我也换过同款的板子的BIOS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回最原始的BIOS试试

刷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第三脚上电后,延迟会发发出3V电压,查下足不足。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BIOS附近的822给换了吧

这。。太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主板供电不足吧 或者南桥坏了

我也怀疑是南桥有问题。但是又能进系统,所以我有点不知道了。

网友:
最原始,最易忽略的,看一下键盘的问题。

网友:
这块板子的BIOS芯片型号是什么啊,我有一块这样的板子以前没修好的,以前把BIOS芯片下了。现在再拿出来修不知道BIOS芯片是哪个职,以前把BIOS芯片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