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 脚 TQFN 芯片焊接

楼主(2014-11-06):
在维修一个无线路由器需要焊接以下这个132 脚 TQFN 芯片焊接。它跟一般的 QFN 不同,是有两层脚点,而且脚点很细,中间接点特大。加热后不会归位。请教各位先进有什么看法

1)我是在板子先加上锡,是不是应该用锡膏呢?
2)这种路由器小板子需要用预热台先加热吗?
3)我用的是ATT?N 852D 的风枪,会不会是需要高级一点的,例如QUI?K 861, 855,甚至於HAK?O FR-802 之類呢?

謝謝各位。

网友A:
先植珠然后用风枪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植珠然后用风枪焊

殖在芯片上?它的接点很小的。难度很高呀。芯片大小为 10mm x 10mm。

网友:
用锡浆吧,应该能自动归位的,中间来点梅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