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京东方 HT185WX1-300 白屏

楼主(2014-11-06):
如题 这个屏显示拖影 慢慢显示
有人说是TAB没有VGH电压

谁能告诉我 图上的哪个点是VGH的测试点

网友A:
刮开上的绝缘漆,一个一个点去测试吧,每个屏的设置也是不同的。

网友:
上面没标吗

网友B:
打 △的应是测试点!另外圈圈的地方是腐蚀了,还是灯光原因?

网友:
慢慢刮开测吧,,不能着急

网友:
请按4楼的点去测吧

网友C:
刮开一个点   焊接要小心一点,上点焊锡膏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刮开一个点   焊接要小心一点,上点焊锡膏就可以了

请问要焊在哪一个点上呢 焊错了 会不会把故障扩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 △的应是测试点!另外圈圈的地方是腐蚀了,还是灯光原因?

怎么判断这6个点里面 哪一个点是VGH测试点呢 飞线错了担心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开上的绝缘漆,一个一个点去测试吧,每个屏的设置也是不同的。

不确定哪一个点是VGH 飞线的话担心 故障扩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判断这6个点里面 哪一个点是VGH测试点呢 飞线错了担心会把故障扩大

飞错会烧的有次我把VGH飞到负压。后来才知道同厂家同大小的屏并不是都飞那一点,最好先确定是那个在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飞错会烧的有次我把VGH飞到负压。后来才知道同厂家同大小的屏并不是都飞那一点,最好先确定是那个在飞线 ...

就是确定不了 到底是哪一根线是 VGH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要焊在哪一个点上呢 焊错了 会不会把故障扩大呢

这个是要很小心的,搞不好故障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很小心的,搞不好故障越来越大。

能不能指导一下 怎么判断哪一个点是VGH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确定不了 到底是哪一根线是 VGH

这个电压逻辑板上有标示,软排线是没有标记的,需要跑线。

网友:
这个很值得学习,修屏资料太少了,

网友:
哥哥跑线从哪开始呢

网友(2017-06-24):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3329-1-1.html 你看看这个大师傅的飞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