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又遇到怪事了

楼主(2014-11-06):
把开关板拆掉后屏幕上还一直弹出菜单

网友:
没拆前,有0·6v跳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怪事不怪事的嘛。。说明你的那个驱动板洗白了。。应该换一片了嘛。。多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
刷下次程序吧,或者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什么怪事不怪事的嘛。。说明你的那个驱动板洗白了。。应该换一片了嘛。。多么明显的问题。。

请问什么叫"洗白了”

网友:
楼主也没说清楚AOC什么型号

网友:
刷程序吧,,刷对了就好了

网友:
那是漏电或主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打死都不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唉。

网友:
应该先刷一下程序

网友:
程序的可能性真不大。测按键板与驱动板接口处的电压,看哪个在跳变,就从那个开始跑线,一般都在这条线路上的电容或电阻不良漏电

网友B:
大功告成了,我从别的驱动板上拆了一个八脚的BIOS换上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告成了,我从别的驱动板上拆了一个八脚的BIOS换上去好了

老问题又出现了,只好换块板了

网友:
有的机器拆掉开关板不稳定,更易受干扰;也有可能会是板子上电容漏电

网友:
你换BIOS了……修好了

网友:
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刷程序 不行的 我遇到过 换的主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