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寻找一个作为开关作用的MOS管

楼主(2014-11-06):
有几个要求     1:  D到 S级 之间的压降越低越好
                    2:  管子是放在 12V的电路中或者跟高  (但不一定是放在显示器里的)
                    3:  导通条件 高电平 低电平 都可以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A:
笔记本的保护隔离电路的管子满足你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保护隔离电路的管子满足你的条件

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具体的型号推荐吗

你找几个笔记本电路图,自己查查就可以了

网友C:
台机主板中CPU供电MOS管就可以!但注意功率一定要足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台机主板中CPU供电MOS管就可以!但注意功率一定要足够。

电压  12V   电流 大概 2A  左右   功率 大概应该  24 左右吧 这个你能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  12V   电流 大概 2A  左右   功率 大概应该  24 左右吧 这个你能满足吗

完全可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