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不开机

楼主(2014-11-06):
        早几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V360笔记本过来,说放在家里两三个月没用过,最近拿出来用的时候开不了机. 当时我把电池拆掉,插上电源检查待机电流是0.006A, 按开机键没反应. 于是拆机检查, 外观没发现异常情况,各主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 插电检查无3V/5V待机电压. 于是在网上找了电路图,对照图纸检查待机芯片各供电条件都正常,就是没电压输出. 会不会是它坏了呢??? 于是找到芯片换了一个, 一上电, 结果还是涛声依旧, 什么情况??  试着测量了其它电压,CMOS电池拔掉后的切换二极管有电压, 咦, 于是量开关处, 有3.3V电压. 这个电压哪来的呢?? 会不会EC芯片控制3/5V输出? 于是找了这个机器的EC BIOS刷上去, 结果一通电,待机电流是0.013A, 按开关马上开机. 哈哈,搞定. 把EC BIOS和电路图与大家分享. 板号: LA36MB

联想V360 EC.rar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以后会用的上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这个机器就EC BIOS程序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就EC BIOS程序容易坏。

网友:
ec芯片控制3v.5v.输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这个机器
BIOS程序容易坏。

网友A:
大家好,求教一下,我有台V360 09939-1的独显主板,插电不开机,可多插几次就可以开了,刷过ECBIOS无用,不管上不上BIOS电池都是一样的,能开机时也能正常关机,再开也行,只要拨了外电(没上电池)后再插就不容易开了,要反复多插几次,看着电流表有0,6A左右的电流闪了一下就可以开机,不开机时插上电源没有电流或是只有0.01A左右,不开机时开关电压有3.3V,3,5V都是有的.请大师指点

网友:
有南桥 BIOS 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求教一下,我有台V360 09939-1的独显主板,插电不开机,可多插几次就可以开了,刷过ECBIOS无用,不管上不 ...

查RSMRST#高电平吗?南桥待机条件都满足吗?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这么说这款机器是开机后才出的3/5V输出吗?

网友:
双BIOS,的机器 EC BIOS坏得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求教一下,我有台V360 09939-1的独显主板,插电不开机,可多插几次就可以开了,刷过ECBIOS无用,不管上不 ...

网友:
联想的V系列,B系列都是这样的问题,算是通病吧。

网友:
没3V 5V 一般ECbios 坏的多。DELL有一款就是

网友(2014-12-23):
和楼主情况一样,刷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