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的英文表示

楼主(2014-11-06):
CPUSENSE_CSRF    各位大哥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可能是CPU电流检测的意思吧

网友A:
建义楼主下载迅维的客户端  里面有英文翻译 还有图纸 点位 维修案例之类的  很实用哈http://pan.baidu.com/s/1pJ9dbrd 下载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义楼主下载迅维的客户端  里面有英文翻译 还有图纸 点位 维修案例之类的  很实用哈http://pan.baidu.com/ ...

查不到的    查过了

网友:
只知道这个是CORE电压芯片的一个信号,但是查不到 因为全部大写应该是缩写的。

网友B:
21天学通笔记本维修 有一本这样的书里面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天学通笔记本维修 有一本这样的书里面有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