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菜鸟请教:笔记本屏线问题,这几个插头都是什么作用(图)

楼主(2014-11-06):
之前误刷bios造成机器开机无反应,多次刷入bios无果,遂入手一块主板换上后开机白屏,无法正常显示,不知道是液晶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原因,先请教各位图中红,蓝,黄,绿插头都是什么,起什么作用的。先谢过了~

网友:
哥们你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师傅给你修吧。。。

网友:
自作聪明只会让故障扩大的更严重

网友A:
主板上的摄像头接头和屏线口,还有屏上的屏口及A壳上的摄像头接头

网友:
呵呵哥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网友:
各插头外形都是独一无二的,防止插错。只要对应插上即可,还有必要考滤什么作用呢!

网友:
插头是唯一的,插错也插不进去阿

网友:
刷BIOS的时候要有备份的习惯啊

网友:
不要瞎搞了,现瞎搞本子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摄像头接头和屏线口,还有屏上的屏口及A壳上的摄像头接头

这么回事啊,谢谢解释~

网友:
摄像头接口和屏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