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维修案例

楼主(2014-11-06):
故障机型:HP1000
板号:6050A6493101_MB_A02   SPS料号:685108-501
故障现象:上电0.66A停住,上不上内存一样。
维修过程:
1。测量各大电感电压,L6750  无电压,其IC  U6750 RT8208B 无控制信号。L6710 无CPU集显供电。
2。先修L6750电压;先来看下控制信号EN DGPU 哪来,如下图:

上图中U10无料,PX MODE 与DGPU PWR EN相连,而DGPU PWR EN  受控于CLKREQ GPU#   PCH M10位置,刷PCH BIOS后L6750有电压1。2V;
3。测量内存I2总线PCH 3S SMDAT     PCH 3S SMCLK   发现PCH 3S SMDATE 的幅度偏小,这里不传图了,示波器图就不传了。图纸如下:

4。修复动作拆Q548,直连DS。整机修复。

网友:
管子不良导致,导通不充分吧

网友:
不是说上不上内存一样吗?应是内存不过就不会出CPU集显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