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无3 5V待机电压

楼主(2014-11-06):
现有一个宏基电脑,无待机电压,换51123无果,测7 10 11 相通,还有20 21 24相通,不理解,有谁明白呢,7脚VOUT 10脚ugate 11脚phase

网友A:
LZ想说什么?VIN19V有没有呢?过保护隔离的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想说什么?VIN19V有没有呢?过保护隔离的麽

工作条件都有,就没3 5v 待机电压,我说的是待机芯片的那几脚相连着呢,应该是不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都有,就没3 5v 待机电压,我说的是待机芯片的那几脚相连着呢,应该是不连吧

你何不发个截图来让我们看看呢

网友:
拆了再测吧,看是不是也通

网友:
检查上、下MOS管是否已短路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