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22EN33SA 驱动板维修 附程序

楼主(2014-11-06):
接一同行LG22EN33SA 故障是不开机 拆开发现apw7331烧坏,拆下后还有短路,在次拆下主芯片rtd2280lj后 主板不在短路!同时定回两片主芯片两片电源芯片!换上后测试不通电 ,测供电有19v输入 5v输出 3.3v没有  , 误以为程序有问题  找了个刷上故障一样,可以确定和程序无关。在次换掉另一片apw7331  测的供电3.3v只有2.55左右,怀疑是apw7331此芯片可能是卖家发的芯片有问题 ,同时分析此芯片坏也有可能是原供电不足所以会给烧掉  , 此时手中在无此芯片 无赖之下只在改了  用刀隔断那只有2.55左右 电路 ,在其它驱动板上找了个1117/3.3 的。 由于5v以经出来 ,把1117的vin飞到5v上面  out输出 (3.3v) 接原隔断后级的电路 ,一脚接gnd ,同时有怕原5v供电不足,去掉原来电容加上比原电容大的电容。改接完成!  装上试机! 哈哈  按下开机键 搞事了 !!  附上程序  希望以上改装可以给到需要帮求的人!  不足之处见谅

网友:
好厉害的小白,纯芯片级维修!要是能把那个3.3V低的事儿整明白就更好了!

网友:
首先如果5V供电不足你换了个大点容量的电容也改变不了问题的!再是请问这主芯片从淘宝买的吗?找到了不容易吧!

网友:
      没修过显示器 学习了

网友:
这都搞定了,楼主牛人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芯片级不想搞咯。花那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