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机器6910P开机不显

楼主(2014-11-06):
最近HP修的多,天天修的,忙不过来,感觉被世界遗忘了额。特意来冒泡
品牌:HP
型号:6910P
故障:开机不显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是开不了机,接过来一看,开机不显,电流到1.0A,换了内存一样,三下五除二拆机。裸版上电再测试电流0.45A死电流,电流很低啊,看都没看直接准备搞桥了。师傅说:桥师傅就知道搞桥,这不是AMD的,查清楚先,二次故障就麻烦了。后来才发现INTEL的板子啊。
   没办法,拿着万能表到处戳了下。发现所有供电都OK,除了cpu供电0.07,问题就在这了,接着调整万能表打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才2欧,拆了CPU准备烧鸡。也不知怎么的,就在拆掉CPU后,打了下电感对地阻值,没短路了,大概可以判断CPU问题了,在师傅那拿了个CPU换上。再测电感阻值不一样了,现在有6欧,感觉还是有点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上电一测。亮了。
     结果:就是CPU烧了,短路掉了,拉低了供电电压,
     请问:CPU阻值才6欧,却亮机了,有没有大概的CPU阻值的介绍啊

网友:
6欧是完全正常的,有是甚至2欧也是好的,具体看CPU的功耗。

网友A:
CPU自然损坏?不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自然损坏?不常见!

本来说送个U给他的,结果赛扬的上了几个都不行,不上电,非要奔腾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说送个U给他的,结果赛扬的上了几个都不行,不上电,非要奔腾的才行

选了半天的CPU,

网友C:
INTEL的 双核CPU坏率极低

维修不是会BGA就可以的哦  你师父说的对!

网友D:
以前碰到过一个台式机坏U的,一过LOGO就花屏,开始还以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E:
楼主  直接准备干桥  真的是。。。。。。。。。。往后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  为 1 或2都不能认为是短路了

网友:
碰到个小区的同行 买了台*词语被过滤*的590后 以为是万能的了,电路什么都不会 只要看见板子开机风扇转不显示就焊桥 弄坏N个板子  最近被我骂的BGA不敢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的 双核CPU坏率极低

维修不是会BGA就可以的哦  你师父说的对!

就是,我现在一看开机不显就怀疑B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直接准备干桥  真的是。。。。。。。。。。往后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  为 1 或2都不能认为是短路了

功率那么低了,一直没发现,以前测量几个都三十左右,所以就自以为大概都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碰到过一个台式机坏U的,一过LOGO就花屏,开始还以为是显卡问题。

前两天遇到一台,不装集显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