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1H华硕的小上网本,开机电流到2.1左右!!!

楼主(2014-11-06):
X101H华硕的小上网本,开机电流到2.1左右,没有反应了,那个小桥和CPU全部加焊过了,还是一样,BIOS刷过了也不行!!!求助!!!!!
华硕

网友:
上网本电流多半都不会超过1A亮机,上电池也肯定没2A。可能有短路,量量电压,打打值。。

网友:
开机电流到2.1左右~!大了点儿。表准吗?或是有短路。

网友:
电流大了,肯定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