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主板 E1代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06):
地点:城隍庙电脑城
主角:精英P43T-A2 V:1.0

下午没事做,老板娘拿块板子给我说这板子点不亮,让我看看,老板娘都发话了,哪敢不从啊~

拿到板子简单测量了一下对地值,正常!直接上电吧~

首先看到这个代码就想到了不过内存~擦擦内存或者换根内存吧,万一走运了呢    结果可想而知~

既然知道了是不过内存,那就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DDRII的内存 主供电:1.88V    SPD 238脚 3.3V    120/119脚内存总线管理3.3V  内存槽旁边排阻负载供电0.94V  都正常(一只手拍照不方便)
供电测量完了就还只需要测量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了~上打值卡,对地一切正常 难道北桥坏了~桥坏了还搞个屁啊
等等...............BIOS资料出错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干脆刷个BIOS吧,万一好了呢        结果失败!!
干桥吧~别无选择~几分钟后,香喷喷的BGA出炉了,上电测试,还是老样子~不抱期望就不会失望~

正准备给老板娘说这板子修不了,只有报废~老板娘突然冒一句,这板子有时候又能够点亮~

有时候能够点亮,北桥干过了,不可能存在虚焊,难道是时钟芯片的频率不对?看了一下手头没有这个时钟芯片,只好加焊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吧~
然后。。。。。。。。。。。。。

网友:
这发的什么东西啊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标题也太雷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题也太雷人了吧

不好意思  刚刚编辑错误了、·

网友B:
时钟性能不良也会导致不过内存!今天修了2张,

网友C:
这板子故障是不是北桥虚焊引起不过内存呢?

网友D:
时钟芯片虚寒也可以不过内存,太奇葩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时钟性能不良也会导致不过内存!今天修了2张,

2张时钟芯片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芯片虚寒也可以不过内存,太奇葩了吧!

第一次遇到~又长见识了

网友:
好熟悉的头像

网友F:
思维跳跃够强的。。。。不太理解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听说,以后碰到了试试时钟

网友G:
他这个好像没有换时钟,只是加焊了一下,是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估计还是没有搞好,本来就是时亮时不亮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故障是不是北桥虚焊引起不过内存呢?

时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张时钟芯片导致不过内存???

恩恩 铭瑄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思维跳跃够强的。。。。不太理解

Intel芯片组    时钟-北桥-内存    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恩恩 铭瑄的

好久都没修到铭瑄的了!班长,你板子怎么那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这个好像没有换时钟,只是加焊了一下,是接触不良导致

我也想换!手头没有,死马当活马医,居然好了~估计还是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久都没修到铭瑄的了!班长,你板子怎么那么多啊

老板给的

网友:
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C:
这里内存时钟电压是不是由时钟芯片对应引脚提供的呢?

网友:
赞个,长见识

网友:
时钟不稳定会造成不过内存,多学了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内存时钟电压是不是由时钟芯片对应引脚提供的呢?

intel芯片组  时钟-北桥-内存~

网友:
妈呀~太爽了。

网友:
学习了     你运气真不好  哈哈

网友:
呵呵 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ntel芯片组    时钟-北桥-内存    懂了?

你的意思是内存的时钟没有了?

网友:
不过内存,是时钟不过,头听

网友:
时钟??这版子是有时候亮啊。。测几天再试试

网友:
干桥,你是不是只加焊一下

网友:
竟然加焊能好。北桥一般不会虚焊。这种板根本没必要加焊北桥。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为什么老板娘说有时候能点亮~~你就直接干时钟芯片呢

网友:
真没碰见过时钟虚焊的情况

网友H:
为什么想到是时钟,而不是其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想到是时钟,而不是其他呢

个人理解:时钟给全板提供一个工作频率。

网友:
跑E1的 都是内存信号故障  要么 桥空焊  【坏】  时钟

网友:
开始不测时钟吗?加焊北桥多余了,有时候不能太相信诊断卡。

网友:
学到了一招了

网友I:
精英板子我遇到两片时钟虚焊了,一个无复位,还有个G41跑D0,

网友:
这个还能扯到时钟芯片?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J:
时钟不稳定会造成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时钟不稳定会造成不过内存?

时钟提供的内存工作频率不对,加焊维持了一天,最后订了一个时钟芯片换了OK

网友:
引用 网友I:
精英板子我遇到两片时钟虚焊了,一个无复位,还有个G41跑D0,

我这板子也是要档D0  最后还是换了时钟

网友:
你老板娘才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