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4-11-06):
用适配器开不了机啊 。用电池可以开机,求各位大师傅解答

网友:
适配器的时候  隔离有电没    适配器检测信号  查了没

网友:
适配器时公共点电压多少?

网友A:
有NEC大电容吗这款,

网友:
呵呵 查保护隔离电压吧 没招喽

网友:
电池能开机 基本PWM等问题不大

AC不开机 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B:
电池能开机 基本PWM等问题不大  AC不开机 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开机 基本PWM等问题不大  AC不开机 查下适配器检测信号-----一针见血!

这是高手直接给的思路。

网友:
我有一块板一样的问题,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插上适配器开不了机,马上掉电.用电池开机进了系统,插上适配器马上掉电.但充电很正常.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保护隔离

网友:
保护隔离部分查下

网友C:
查保隔,看看适配器一路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NEC大电容吗这款,

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保隔,看看适配器一路是否正常

完全正常。两个P管G级9.85V完全导通

网友D:
电源接口有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接口有问题不?

肯定有啊。公共点都有19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