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 星S19B300NW 这个问题有点怪

楼主(2014-11-06):
接一台三星S19B300NW显示器,用几十分钟后突然掉电黑屏,电流表无待机,显示器指示灯闪烁,拨掉电源重插又能正常使用。
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关机再开,有时候正常,有时电流只能到0.0几,显示器黑屏不显,拨掉电源重新插入,又正常。
已经刷过数据,但是故障依旧。
不知如何下手,有遇到的大师,请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把主芯片补焊一下试试!别连锡哈!

网友:
主芯片已经补焊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有没有哪位朋友修过此要这样的故障,麻烦指点一下。这个原装板真的有点贵呢

网友:
你测一下驱动板的电解电容和电源板上的小电解电容,如果这2个损坏都易导致以上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