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方正FG982程序,完美解决程序问题

楼主(2014-11-06):
今天接了个方正显示器FG982。拿来的时候插上VGA线,通电,出方正LOGO和无信号后指示灯变黄灯。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在论谈上没找到,就去淘宝搜了下,5块。刷了后通电指示灯都不亮。然后卖家让我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6条腿的管子拆了,又给了我一个程序,现在好了。与大家分享下

方正FG982驱动板715G2904-2-2方正FG982-WY A990W主板 MCU 程序.rar

网友:
楼主拆掉的是什么管子呢

网友:
这么说,之前的故障就是接口的问题,

网友:
VGA电路保护二极管

网友:
笨死的,原来的程序根本就没坏。
被卖家耍了还替卖家数钱。

网友:
楼主难道没有测量行,场信号么?

网友:
哈哈,RGB行场信号都还没测就是刷程序,送钱给别人花的节奏

网友:
通电,出方正LOGO和无信号后指示灯变黄灯。很明显是程序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想的,这明显就是程序问题?楼主应该是刚学显示器维修

网友:
楼主好聪明 我是这么觉得啊

网友:
楼主,值啦,哈哈,5块钱得个程序,还学了一招

网友:
维修不是先易后难吗???不能怪卖家,只能怪楼主思路不正确。

网友:
这个机没修过程序坏过的…………

网友:
楼主很强 驱动板也修

网友:
牛这个很还钱

网友:
楼主原程序没坏吧,就那2个管子坏了,肯定楼主刷前没备份,只好向卖家再要一份了

网友:
这板有有这通病,那两个管子爱坏,拆了就没事

网友:
      修驱动板的刷程序的多么!

网友:
拆的管子是保护电路吧,。

网友:
VGA保护二极管

网友:
楼主5块钱买了个通病

网友:
其实程序、根本就没问题,一般都是先R G  B H  V在刷程序的 ,楼主算是交学费了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了

网友:
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修好了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下次就很快修好了

网友:
这钱花的值啊 以后遇到这个机器就可以秒了

网友A:
驱动板我都是直接换通用的  这样客户一看  换了这么一块   多要点钱也没问题   如果拆开 换个电容  给人家要钱  你说人家能接受你多少

网友:
本来就是行场信号短路了

网友:
zhenghao正好需要

网友:
楼主应该是新手吧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我都是直接换通用的  这样客户一看  换了这么一块   多要点钱也没问题   如果拆开 换个电容  给人家 ...

这样好吗? 兄弟

网友:
那两 个管子是什么?能讲下吗?为什么拆了就正常了。

网友:
学习了,留着有用啊。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原来的程序根本就没坏

网友:
不管怎么说修好挣到钱吃点亏没什么的

网友:
那2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不错!~~~是保护二极管!!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这个显示器通病程序爱坏 坏的情况下是 电源指示灯不亮 已经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这个还没碰见过程序坏的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花钱交学费,学技术值了

网友(2014-12-08):
这板子中间的主芯片坏就比较多

网友:
刷程序就好

网友:
这个 是行场短路了吧 ? 楼主刷写程序多此一举啊

网友:
可以问一下这两个管子是干嘛的吗

网友:
原来可能就是行场管子坏了 先给个不一样的程序 再教你如何修好 不过也值了

网友:
拆了保护件。买了无用。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先测一下红绿蓝行厂信号在怀疑程序啊!

网友:
行场信号的问题吧,两个三极管应该击穿了

网友:
学习楼主和各位的经验

网友:
送钱给别人花啊

网友:
这板有通病,那两个六脚芯片爱坏,拆了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备用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少,但是也留着备用

网友:
高手在民间,要改为高手在淘宝了

网友:
高手在淘宝;;;

网友:
是保护二级管坏了吧,哪是什么程序问题。

网友:
其实就是那两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
这可以算是通病了 很多机器无信号输入 把这两个二极管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虽说花了点冤枉钱,但是学习了方法,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