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上有两个BIOS应该敲哪个下来刷

楼主(2014-11-06):
技嘉H61主板上电后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反反复复,看论坛说刷BIOS就好,自己想先试刷,但是一看主板上有两个同样的BIOS芯片不知道刷那个好,哪位大神能指点

网友:
CPU5组供电就其中一组没有电压,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我是俩个一起刷的

网友:
把b_bios拆下来上m_bios上就行了,mbios是住bios  bbios是备份

网友:
意思是对换也可能好

网友:
有学习了一招

网友:
看来 得两个一起刷了

网友A:
用大神的短接 1  8脚 自动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大神的短接 1  8脚 自动恢复

其实老实说我还真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老实说我还真没有成功过

我确实成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