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待机芯片 和供电芯片是一个玩应吗

楼主(2014-11-06):
求助 待机芯片 和供电芯片是一个玩应吗??  纯小小白 正在 自己研究电路呢 有很多不懂得希望 高人能帮忙解释下
联想S400  无待机电压 测开关 3.3有   开机键 按下去后 电压没了 这正常吗?  S400 的待机芯片 应该是哪个?

网友A:
你找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待机芯片是供电芯片里的一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我要会看图纸 就不用 发帖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会看图纸 就不用 发帖问了

那把你的主板拍个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
供电芯片是通称所有的参与供电的芯片

待机芯片

网友:
要是实在不理解 建议到迅维系统的学习下
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你的主板拍个图传上来看看

下班回家了 明天 发 吧   这机器 撒进 过桥米线了 7 8天才 拿来 有腐蚀 我都刷下去了  没掉件
我不太懂电路    开机电路 和待机电路都不会看 不会测

网友:
我也自己研究.刚开始我也不懂这两个东东.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也不好意思问.
后来慢慢研究出来..待机芯片和系统供电芯片是不同的..
但是....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机器.90%以上吧 系统供电芯片也负责待机电路...
所以如果无特殊 说明.一般所谓的待机芯片.就是这个系统供电芯片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学会看图纸,这个是搞维修必须的。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自己学 而且 没电路 基础   挺费劲呀!

网友C:
好好学学电路基础吧~你行滴~报远程学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学学电路基础吧~你行滴~报远程学也是不错的

在哪报???

网友:
点这网站右上角的培训就可以找到远程培训怎么报阿

网友:
就是在培训那里哦

网友:
可以晚上远程学啊

网友:
供电芯片是统称 待机芯片属于供电芯片的一种

网友:
供电芯片比较笼统!包含的面大了点。待机芯片因机而异,但掌握一点就是在待机时,没按开关前,就产生3、5伏供电的芯片。

网友:
建议楼主去实地了,待机芯片也可以说成是供电芯片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