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7ma-d2h-b3触发一下就断电了

楼主(2014-11-06):
GA-h67ma-d2h-b3触发一下就断电了,

网友:
GA-h67ma-d2h-b3触发一下就断电了,电源开关一触发,刚一加电就自动断电了,然后再怎么触发都不动了,你把电源插头拔插一下,他又触发一次,,反复反复

网友:
你先把12V的插头去掉看看。

网友:
很明显电源保护了,主板有问题,查吧!

网友:
重点测CPU供电

网友:
楼主这分明是主板有短路,上电保护了。

网友:
上真U,掉电瞬间测量各个供电,挨个查看哪个供电不正常,修哪个供电

网友:
4PIN12V打值,附近的电容

网友A:
先用排除法看看是主板挂了还是电源挂了

网友:
掉电问题不是太好查

网友:
这不很明显有短路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排除法看看是主板挂了还是电源挂了

然后直接打值看是那里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