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清华同方K489不充电一例。

楼主(2014-11-06):
客户来说电池不开机,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同事量了电池没有电压,说电池坏了,给客户订了一块电池。

到货了,单用新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开机。二个一起用,电源充电灯不亮,电流只有1.几,系统右下角只有电池标志,电池旁边并没有接通电源的标志!

拆机重点检查充放电电路,和EC检测电池接入 和ACIN信号

上论坛没有找到图纸,搜索充放电芯片OZ8618芯片,论坛有个明基的r4b在用。打开

把电池和适配器接入。测量公共点19v,单用电池公共点是11v

插上电池和适配器测量电池充电上管G极是11v,S极也是11v,没有充电。正常充电应该G极大于S极。

从电池口跑电路 SM_BAT_SDA2 、SM_BAT_SCL2  BATT_IN#  都跑通到EC,BATT_IN#接入电池时也是低电平,没有断线。排除没有认到电池!

直测7脚 8618CELL充电信号脚,低电平,正常(EC检测到需要充电会拉低CELL脚打开PWM充电。)

测量OZ8618供电,13、16脚供电,正常。测量14脚REF竟然没有电压,肯定不对啊。

订了一个充放电管理芯片, 到货更换OZ8618,修复!

发的图片大家凑合看,有些根本找不到。

网友:
外围条件正常,充放电管理芯片REF正常电压值多少?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不出电压就是坏了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不出电压 换充放电芯片

网友:
我一般先换芯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