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鸡法.防烫手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4-11-06):
今天第一次用传说中的烧鸡法..结果死活摸不到.索性整个手掌贴上去了.
结果手心上.一阵刺痛....
目标缩小了.然后手指摸这块地区....
尼玛..又是一针专心的疼...都起泡了呢..
难道要带防静电手套?
外用表有温度探头..能不能用....

网友A:
教你个办法  短路的话  要看对地值多少   为0的  主要是电容  可以在相关电容上面涂上焊膏   在烧机  短路的 焊膏就会化掉   这是迅维实地老师教的     可以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办法  短路的话  要看对地值多少   为0的  主要是电容  可以在相关电容上面涂上焊膏   在烧机  短路 ...

不错.不错..这个方法好

网友:
那个不会很烫吧

网友B:
用嘴唇,就不会烫到手了看到别人拿嘴唇去摸,就想笑~

网友:
别用手一直按着啊 先感觉哪热 确定区域了再用焊膏

网友:
笨。用手指厚的地方摸啊。不行用脚底来感觉,哈哈

网友:
应用手背感知温度,因为手掌皮厚,当感觉高温时已晚矣!

网友:
搞个热成像最安全可靠

网友:
限定电压,电流,就不会那么高了,还有就是用焊膏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办法  短路的话  要看对地值多少   为0的  主要是电容  可以在相关电容上面涂上焊膏   在烧机  短路 ...

眼神可以的话,也能看出来,上面有微小的裂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嘴唇,就不会烫到手了看到别人拿嘴唇去摸,就想笑~

好主意!这样就不怕烫手了,我喜欢用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主意!这样就不怕烫手了,我喜欢用脸

我情愿烫手也不要烫脸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  如果是注意看一些电容 限定电流 用大拇指去碰碰电容  公共点电容不是很多  只有多碰几下 就知道哪里温度高了

网友:
用酒精,能看出来呢哪里干的快。其实对于有经验的人,那些短路的电容能看出来。

网友: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摸得时候小心点就好了

网友:
用助焊膏这个方法好

网友D:
改用脸贴,就不会烫手啦

网友:
功率在2W内,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温度,但是又不会烫手,楼主注意观察电流与电压的乘积,P=UI,P=2W左右,去摸,肯定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用脸贴,就不会烫手啦

这个主意好,烫手的事情完美解决,哈哈

网友:
听人说 用保鲜膜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