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简单分享一点经验不要骂我┗|`O′|┛ 嗷~~

楼主(2014-11-06):
简单列举一些主板维修经验。

1、测量CPU供电上管是否损坏,红表笔接12V正极,黑表笔接上管控制极,哪个为0换哪个。
2、测量CPU供电下管是否损坏,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下管控制极,哪个为0换哪个。
3、CPU供电上管击穿的,首先各大供电打值,注意桥供电是否值偏低(10以下肯定不正常),上管击穿容易烧北桥。
4、外观检查、打值非常重要,二修的主板一定要打值。有些被换过电容的主板要检查以下更换容量、耐压是否正确,还要注意更换电容时是否被搞断线,是否有被刮破绝缘漆连到电容脚。
5、不触发的主板首先强制触发看是否电源保护(其实应该先打值),如果不保护按照时序查待机条件,触发信号。
6、上电瞬间掉电的主板,首先拔掉12V的CPU供电不掉电的检查CPU供电部分。注意12V对地为0的拆12V电容。检查上下管驱动芯片是否正常。
7、拔掉12V仍然瞬间掉电的主板,首先强制上电(其实应该3V、5V、12V打值),用手摸IO、网卡、声卡、桥、猫、专用芯片等等。温度高的拆掉。温度没有明显偏高的测量电源3V、5V、12V是否哪路电压被略微拉低,然后可调电源烧机。实在不行依次拆掉那路供电所到的芯片。
8、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的用示波器抓(八脚)BIOS一脚的片选(32脚)BIOS的13、14、15、17和23脚是否有波形(32脚的抓23脚的LFRAME#)。有波形的先刷BIOS。没有波形的(如果有图纸测量ADS#是否有1-0-1跳变)无图纸检测各项供电,注意六小供电。压桥,775的压CPU座等等。
9、一定要注意,有些AMD的主板CMOS电池没电会引起不跑吗或者跑乱码。
10、Intel775芯片组的主板(915、945等变形的主板),总线供电正常没有CPU供电的。可以尝试按压CPU座看是否有反应,如果有变化测量VRM芯片的VID组合是否有高低高组合。如果全为高的加焊CPU座。
11、intel六系列、AMD单桥(FM1,FM2等)以上的主板安装带有核心显卡的CPU时,核心显卡不输出独立显卡正常首先刷BIOS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如果不行在详细排查。
12、千万不要低估了电容怀孕的问题。有时候在南桥或者北桥附件的一个电解电容怀孕就会造成(花屏、死机、掉电等等现象)。在CPU周围会造成(滚动条后蓝屏、死机、重启等现象)。电容滤波不良还会造成过压保护(内存供电电容不正常就会造成内存高压保护,致使全板无供电)使用示波器单次触发功能可以抓到过压保护瞬间。(后续详细讲解示波器的使用,在维修PWM电路使用示波器可以快速判断芯片故障、反馈故障还是滤波不良)
13、自动上电的主板,只要短接开关针持续4秒左右可以关机的是正常的。(部分主板CMOS信息被复位首次通电会自动上电,还有一些是上次没有正常关机的再次通电也会自动上电,只要短接开关针4-6秒可以关机不用理会)如果不正常检查绿线到IO之间元元器件和IO。
14、部分主板采用专用芯片的如MS-X、W83304D等芯片保护会造成掉电(有时会造成无待机电压)检查是否有MOS管附近发黄、冒锡珠。尝试更换MOS管或者专用芯片。
15、查图纸时常用的CPU供电EN高电平开启信号名称有:EN、ENLL、DVD、VR_ENABLE、OUTEN、ENABLE、SHDN#、DIS等等,低电平一般使用:SD。高电平1V以上的属于正常。
16、关于时钟的测量(主板工作不正常千万不要忽略时钟),100MHz以上的0.4V 100MHz以下的1.6V。intel双桥的主板时钟由时钟芯片发出。intel单桥5系列的由时钟芯片发给桥再由桥输出各路时钟,桥会自己发出一个33MHz的时钟给自己。intel6系列的主板桥集成时钟芯片,由桥发出各路时钟。AMD双桥的主板测量时钟要注意,PCI插槽所测到的时钟(33MHz)由南桥发出,时钟芯片管理告诉时钟(南北桥、PCI-E、网卡等)。AMD单桥主板桥内部集成时钟芯片,所有时钟也是均由桥发出。nvidia单桥的主板集成时钟芯片,均由桥发出。
17、更换桥后一定要先打值再上电。更换桥后造成的其他故障最好检查以下是否在夹取芯片时搞掉件。(建议焊接IO芯片、更换南北桥前先拍照留念)
18、测量各大供电正常后仍然无复位或者不跑吗等等问题的一定要检查以下几个部分:1、内存负载供电(常见芯片:RT9173,RT9199,W83310,UP7711,KRT9405,FP6137,APL5336等)电压为内存主供电的一半。2、1155,1156,1366的PLL供电,电压1.8V一般采用运算放大器+MOS管降压方式,缺少这个供电会不跑吗掉电等。3、1155的VCCSA供电,电压0.9V一般采用运算放大器+MOS管降压方式,缺少这个供电一般会造成不跑码。4、AMD的VDDA供电,电压2.5V一般采用1117稳压器降压方式,缺少这个供电会造成不跑码、无CPU供电等等。5、AM3的VDDR_1.2V供电,电压1.2V一般采用运算放大器+MOS管降压方式,这个是AM3的CPU使用的一个内存控制器供电。6、部分南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待机时在南桥周边某个(没图纸找不到)电容测量,无此电压通常会造成无复位等,nvidia南桥有一个1.5/1.2/1.1V(+1.5V_DUAL/+1.2V_DUAL/+1.1V_DUAL)的待机电压,AMD(ATI)南桥有一个1.8/1.2/1.1V(S5_1.8V/S5_1.2V/VDDCR_11_S)的待机电压,VIA南桥有一个2.5V(VSUS25)的待机电压,SIS南桥有一个1.8V(IVDD_AUX)的待机电压。
19、打值,待机电压3VSB打值100以上(少数70以上也为正常)。USB打值500左右。CPU供电打值478的30以上、其他都是100以上(拆CPU座中间钽电容、检查下管是否损坏。采用LD1010D/LD1014D的MOS管短路正常)。内存、桥、总线供电打值不为0的就不能判断短路(对比测量,相同芯片组值近似)。

 会员11440912元2022-10-26 18:39

网友:
赞一个,详细,给力。

网友:
楼主发点1155  1156的新资料

网友A:
这字看着累人,我复制下来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字看着累人,我复制下来看吧

写给小白看的,大神不要骂我

网友:
总结的很好啊,看看

网友:
真不错 值得一看

网友C:
好给力,得加分,只是俺的分实在少得可数

网友:
反复地看,争取存在脑子里,要不修板时还得翻阅费时呀!

网友:
很基础很实用的一些知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给小白看的,大神不要骂我

比那些设权限的人,你是真正的大神,无私的人。向你学习。

网友:
这些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很有用

网友:
必须顶,温故知新

网友:
有些经验很好 ,但是有些经验不怎么准确!!!!!还是支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给力,得加分,只是俺的分实在少得可数

嘿嘿,加分是不扣分的哦

网友:
很好的帖子,对于新手非常有帮助,就是写的有点乱,要是条理清晰些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 这不是一点 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都是经验呀,不过一时难以全部消化

网友:
你的学习笔记吧

网友:
小鑫鑫主板修的这么牛了!明天早上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赞你,,

网友:
好长啊。要消化一下!

网友:
都是经典的分析,

网友:
那里复制粘贴过来的

网友:
好多文字啊~~实在看不完了~~灯有时间再看吧~~呵呵

网友(2015-01-14):
CPU供电管G极,应该是偏小就换,正常几个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