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40S-亮机备份 BIOS

楼主(2014-11-06):
I5CPU 集显

网友:
这个是8M的机器上是16m的

网友(2014-12-22):
is it work in x240 bios ?

网友:
我刷了不开机阿

网友:
对应版号 原机器备份的

网友A:
版主  我跟你这个版号一样的   能否再上传一下   我刷了也不亮了 !我的原机是能亮但是有BIOS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  我跟你这个版号一样的   能否再上传一下   我刷了也不亮了 !我的原机是能亮但是有BIOS密码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  我跟你这个版号一样的   能否再上传一下   我刷了也不亮了 !我的原机是能亮但是有BIOS密码的!!! ...

我的是备份的 也许有问题

再次上传

网友B(2015-08-23):
修改通用  8mbios 未上机测试 X240S-KLBF

修改通用 8mbios 未上机测试

网友:
我的机器能亮不充电,刷了你这个,待机0.01A,开关灯一直亮,自动上电到0.3A立马调到0.01A,等几秒又自动上电,如此反复,在编程器里的缓冲区里,看了一下你备份的文件,后面有很多乱码。这是我备份的,我刷进去可以亮机,你可以下载下来在缓冲区和你对比一下

X420S NM-A091.ra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改通用  8mbios 未上机测试 X240S-KLBF

我刷了你这个,能正常亮机,报0183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刷了你这个,能正常亮机,报0183错误

开机按F1,进入BIOS界面,选择Load Optimized Defaults恢复BIOS默认设置后按F12保存退出。
重新设置时间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F1,进入BIOS界面,选择Load Optimized Defaults恢复BIOS默认设置后按F12保存退出。
重新设置 ...

不想拆了,我的是不充电,想刷个BIOS试试,看到你发的这个BIOS说未上机测试,就帮你试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拆了,我的是不充电,想刷个BIOS试试,看到你发的这个BIOS说未上机测试,就帮你试了一下

你刷完bios  重新设置下 又不用拆机

网友(2015-09-29):
v   是8M 还是16M???

网友:
我 备份的 为什么 是 10M ?

网友(2015-10-31):
刷了不能用  你发再多有屁用

网友:
你以为我要全部下载下来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