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N5010 独显英特尔 P6200 CPU BIOS

楼主(2014-11-06):
求DELL N5010 独显英特尔 P6200 CPU  BIOS,在论坛下的I3 I5 的BIOS 刷上去 不显示  试了五六个  无一能用, 机器是掉电  进系统  进PE 均掉电 论坛上有人说刷BIOS好 有人说是换网卡小板好 , 现求一BIOS  板号 DG15 MB

网友:
这个BIOS版本都一样吧,就CPU不一样

网友A:
机器已修好,换散热铜片解决掉电问题. 论坛上的N5010 EC BIOS可以用,但桥旁边的刷上去都是不显示.
附上可以显示的BIOS 25l3205d p6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已修好,换散热铜片解决掉电问题. 论坛上的N5010 EC BIOS可以用,但桥旁边的刷上去都是不显示.
附上可以 ...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 但是不装显卡驱动不掉电  装上重启 进系统就掉了

网友:
正需要,谢谢啰!

网友(2014-12-29):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
你这是EC的还是桥的呢

网友(2017-06-16):
这个 BIOS你们都用过没 可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