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贴不够惨再来一贴,1106大惨案,横尸遍野,尸体如山,血流成河,申请加加精

楼主(2014-11-06):
上贴不够惨再来一贴,1106大惨案,横尸遍野,尸体如山,血流成河,申请加加精
秒杀对像:联想C205主板
故障现象:不触发
处理方法:1.打开图查上电条件发现缺1.1V 是造成不上电的根本原因, 打了下值都正常,查这个1.1V的来源是RT8202产生的,
                2.查rt8202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果断换掉RT8202  冷却后上电一按开关电流上去了心中大喜,一边唱歌一边装机,装好按开关有没反应了,悲剧从此开始了,拆开看下还是老问题换第二个RT8202上去,开了两次正常了心想这下没问题了吧,装起来又不行了,在换第三TR8202上去一次都不能开,拆掉换第四个RT8202上去,每次都能开,这下不急了,让 它在一边凉快凉快在装机,过了一会试了下,娘的又不开了。难道卖的一批RT8202都是假的,找个料板上拆个,这是 第5个RT8202换上取每次都能开,放了半天又不能开了。还有不多的几RT8202等下再换,没思路了,找老大去,老大说 查条件,按老大说的把芯片的所有条件都查了,报告老大都正常,换了第六个RT8202上去它又光荣了,报告老大还是 不行,老大说查下芯片数据手册,按老大说的查数据手册也没发现问题,换第7个上去根本不行,上第8个开了几次又行,再次报告老大被叼一顿,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老大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老大亲自查阅数据手册,一声令下把16 脚的电阻换成1M的,找了个1M的换上去,TR8202发扬光大了,正常了。   我就不信这个邪,拆下的电阻又换会去试了下,RT8202又挂了,换回1M的上第10个RT8202直接不试了装机,5.4.3.2.1.0点火正常开机。到此维修结束!200软妹   子到手。

         修后感!1.10个RT8202就这样报销了!
                 2.时间也浪费了,
                 3.维修中找不到真正的问题拉一火车的RT8202也不行啊!
                 4.发个贴不容易啊!有分的给加点分,没分的给顶嘎,不想顶的吆喝一声也行!

 会员13149072元2023-10-6 17:01

网友A:
你确定那些芯片都挂了?如果我是你老板,早把你拍死了!一般最多换两个,如果还是不行就必须找到原因。

网友:
难得的坚持,,呵呵,,可是没搞懂要换大点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些芯片都挂了?如果我是你老板,早把你拍死了!一般最多换两个,如果还是不行就必须找到原因。

  老师开始真没发现这问题啊!

网友:
这浪费这么多,能加精才怪

网友:
不管如何 最后也找到问题了 没亏钱哈哈 船哥教训的很对啊

网友:
老板的芯片,你不心痛,老板可心痛了。1个芯片换上去干掉就要找原因的。

网友B:
原来就是620K,换成1M,改变了频率。但没解决真正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是620K,换成1M,改变了频率。但没解决真正问题啊!!!

那是什么情况啊,给解释下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是620K,换成1M,改变了频率。但没解决真正问题啊!!!

同求老师给真解释

网友:
数据手册上都是用1M的电阻

网友:
楼主联想C205图纸可以上传吗

网友:
纳闷了。。。图纸和数据手册还不一样的????那我们以后修板子怎么办0.0这个绝对是坑人的板子

网友:
楼主,机器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换个大的就好了什么情况??数据手册是啥?

网友:
1M的电阻很常用啊  对于进水的机器好多用到的

网友:
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按图纸的来就不行,换个1M的就可以了......

网友:
LZ你这种换芯片作死的行为...呵呵,我要是你老板你就得挨揍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搞不明白啊!图纸都不对哦!那他之前的电阻是好大呢?

网友:
换过的芯片还是好的吗

网友:
1,。1的电压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不懂原理,知道的给个分析一下啊。

网友:
天哪,如果要这样才能修好,那还要学多少知识才行

网友:
浪费了好多   加就加吧

网友:
老板很给力

网友:
频率设置端出问题 还能导致这问题 蛮经典的

网友:
小白白前来向大神学习

网友:
楼主的帖子总是如此这般的雷人,但收益好大。

网友:
我把数据手册从头看到尾,没有写要上1M的,你为什么上1M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阻变质了呢

网友:
PC187 ,1000P/50V 容量没变值吗?

网友:
不管如何 最后也找到问题了

网友:
还是不容易

网友(2015-03-24):
上次我换了4个51125才好的哎

网友:
来顶一下 lZ发贴不容易 毕竟我是来水下载分的

网友:
原来的电阻 阻值多少?

网友:
主要故障点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是分压电阻吗

网友:
数据手册有讲电器特性

网友:
你们老板神一般的存在啊

网友:
为什么换那电阻啊 求解

网友:
看了帖子有个疑问,PR209阻值打过是多少呢?

网友:
难得的坚持,,呵呵,,

网友:
换呢么多芯片如果还不好就赔了

网友:
你们数据手册在哪里下的啊?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