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32寸液晶电视开机一到两分钟自动关机,再开又正常

楼主(2014-11-06):
         三洋32寸液晶电视开机一到两分钟自动关机,再开又正常。使用了一个月之后,自动关机越来越频繁,开始是一次,现在是三四次,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自己拆开检查检查,先供电正常吗?滤波电容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拆开检查检查,先供电正常吗?滤波电容重点。

原来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台液晶电视是雷打的,主板与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打烧了,主板当时无法修复,就换了一块通用板上去,电源板当时是待机5V有,无12,24V输出,换了PFC这边的整流桥之后,正常了。但装上去,发现刚开两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再开又正常

网友:
电源板上元件有过热的已经保护了

网友:
电容失容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电容老化了

网友:
你测试下开关有不没坏呢    开关坏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单独测试电源板看是否功率不够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导,客户催,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故障点,对付电容器的,大家除了外观其是否鼓包之后,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B:
测主电压是否正常?PFC电路呢?还有就是,新换的板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C: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主电压是否正常?PFC电路呢?还有就是,新换的板是否有问题呢?

PFC电路是否是有380V就算正常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供电

如果电压正常是不是就代表供电正常?

网友:
高压板不正常,应该是过热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压正常是不是就代表供电正常?

不能这么说,电压出现杂波,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FC电路是否是有380V就算正常呢?

    是的。PFC电压:380V-410V一般来说PFC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多谢15。16楼的解答。

网友:
可能是灯管不良,要条件的可以代换一下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