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主板 P5QL-SE 无复位秒杀

楼主(2014-11-06):
1.接手主板目测没有明显外观问题,直接装上CPU开机复位灯常亮表示无复位如下图所示。

2.无复位先测量主板各个供电是否正常,包括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和CPU供电。

测量内存电压1.8V正常。

测量桥供电1.5V正常。

测量总线供电1.1V正常。

测量CPU供电电压为0V,表示主板因没有CPU供电导致无复位。

3.确定主板故障为无CPU供电,所以对CPU供电进行维修,先检测CPU供电电路的条件是否正常。

4.先测量CPU供电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5V电压,表示正常。

5.供电正常后测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电压为0V,说明电源管理芯片没得到EN开启信号。

6.根据平常维修时记录的测量点,直接找到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转换的三极管,测量第一级管子B极电压为0.7V高电平,说明前面送过来的控制信号正常。

7.测量第二级三极管的B极电压为0V,表示第一级三极管工作正常。

8.再测量第二级三级管的C极电压也为0.1V,明显第二级电路工作不正常。

9.根据三极管工作原理B极低电平时,C极必须为高电平,从上面测量结果判断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三极管本身损坏,二是上拉电阻损坏。使用点位图找到上拉电阻,测量电阻另一端为1.6V电压正常。

10.由于是ASUS主板排阻损坏是正常的,所以先把排阻换掉。

11.更换电阻后上电再测量第二级三极管C极电压1.2V,表示EN信号已正常。

12.装上CPU和内存再上电,诊断开始跑代码,表示主板修复。

注意:已接维修很多P5QL-SE主板无复位故障,大部是电源管理芯片EN信号上拉排阻损坏,导致无CPU供电、无复位故障,所以确定此排阻为通病。

淡定。。。 + 1 很给力!

网友:
822排阻吗?

网友A:
楼主觉得跑en的电路好跑吗?我修的板子很杂,有的时候出不来en要跑半天,附近的三极管都跑了也不响,没点位图不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觉得跑en的电路好跑吗?我修的板子很杂,有的时候出不来en要跑半天,附近的三极管都跑了也不响,没点位 ...

跑线要根据自己经验来进行,一只表笔放在CPU供电管理IC的EN信号引脚端,另一只表笔在附近三极管旁边寻找,如果万用表发出蜂鸣响声的话,找到的就是对应三极管的C级。

网友:
是822排阻。

网友:
是一个102排阻。

网友:
这个排阻正常阻值是不是1千欧姆呢?

网友:
顶徐老师 既有理论又有实操 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下个月我去基地学习了。

网友B:
那个三极管直接去掉,会不会也可以直接可以了?

网友:
很好,很清晰的思路,可以升为精华了

网友:
感谢徐老师精心准备课程和经验分享

网友:
徐老师的写的帖子就是耐看!易看!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C:
难道是我发过去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我发过去的板子?“???

你什么时候发板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三极管直接去掉,会不会也可以直接可以了?

直接去掉三极管也不行。

网友:
102 排阻还真是很少修到呢  822倒是一大堆!

网友D:
为什么你门的都是秒杀?

网友E:
楼主技术真高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门的都是秒杀?

维修多做记录,跟根工作原理跳跃式查找。

网友:
我叶修到过此板
问题也一样。

网友:
楼主高手啊,思路超级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得对呀,这些电脑坏小电阻及三极管的日渐增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值差不多 可否用822代换?

可以用822代换,一般822本身正常阻值为8.2千欧与102排阻正常阻值相差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门的都是秒杀?

跟你到实地跟他混了一个月,基本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真高 学习了!

班长的技术肯定高了

网友G:
班长出点6系列以上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班长出点6系列以上的时序

已出上电时序,后期会有供电、时钟、复位时序。

网友:
有图有真相,而且还耐看,我最喜欢看到就是这样的帖子,让新手们很容易看懂~!谢谢楼主。。

网友:
秒杀型的故障。

网友H:
如果晶振有问题无时钟信号是不是也无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晶振有问题无时钟信号是不是也无复位啊?

时钟芯片旁边的晶振工作信号波形异常也会影响主板的复位工作。

网友:
唉  厉害 我碰到几块这样的都没搞定

网友I:
看到好多贴子 都是822排阴坏,难道华硕用的排阻是水货

网友:
火火火啊 学习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好帖 必须支持.......赞一个

网友:
教学版维修,就是图小了点。

网友:
真是秒杀  够速度

网友:
看完此贴我又一次被华硕的排阻打动了~~呵呵~~下次修华硕的先测量排阻呵呵

网友:
超级版主的技术不能讲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到好多贴子 都是822排阴坏,难道华硕用的排阻是水货

电阻大部分是环境导致不良。

网友:
EN上拉排阻 是822 搞的

网友:
这个图跟点位有吗,能上传份吗,谢谢

网友K:
没有供电还好修一点,最怕就是修到最后电压和复位都有了死活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阻大部分是环境导致不良。

嗯,潮湿的环境容易导致电阻两端表面受潮腐蚀,影响本身正常阻值变化。

网友L:
我只想说  我现在连三极管 B CE 怎么测试都不知道,怎么区分出是B CE 脚都还不会,,场馆也是  工作原理也不知道  那个大神教教我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只想说  我现在连三极管 B CE 怎么测试都不知道,怎么区分出是B CE 脚都还不会,,场馆也是  工作原理也 ...

BCE脚一般有些直插式的三极管上有标注的,如果是贴片样式的三极管则需要自己通过跑线来分辨,接地的一端为E级多,测试原理与场馆大致相近,也是测量B C ,CE ,BE,之间的阻值大小。

网友:
草,这种板我修过很多,但很少修好的

网友:
这种故障看似好像也修过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BCE脚一般有些直插式的三极管上有标注的,如果是贴片样式的三极管则需要自己通过跑线来分辨,接地的一端 ...

能教教我吗 ?

网友:
华硕的都是排阻的问题啊

网友:
学习了  以后修到这个板子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
高手  都是这

网友N:
三级管去掉 直接接电压过去可以吧

neco -3 三极管去掉直接接电压过去,上拉电阻102工.

网友:
很好,很清晰的思路

网友:
这个是个102 排阻吧  那个822应该是vrpg的上啦

网友O:
三极管np怎么分辨?

网友M:
引用 网友O:
三极管np怎么分辨?

根据本身B级导通电压工作值范围来分辨,一般为大于或小于0,8V电压为衡量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供电还好修一点,最怕就是修到最后电压和复位都有了死活不跑码

这种情况可以查下PG信号工作情况。

网友:
楼主高手啊,思路超级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学习一下,希望以后可以碰到

网友:
很久没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
无复位三招下去没招就算了....再招也没图.......

网友:
这个维修有点给力啊

网友:
真是精彩,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网友:
收藏了,不过没图纸,这些元件真不好找哦

网友:
供电问题按时序来好修

网友P:
这个过程写得很顺啊,值得学习,经验+理论还不错。要是配合图纸就更完美

网友:
都是大师级别的人物啊!我们啥时候才能。。。。。。。

网友:
徐总就是牛,必须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过程写得很顺啊,值得学习,经验+理论还不错。要是配合图纸就更完美

ASUS主板找不到电路图。

网友:
intel 的EN 开启是是可以摘掉的吧

网友Q:
822这个排阻坏,最常见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有思路了。

网友:
经验老道,思路明确,修的就是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822这个排阻坏,最常见

是102排阻,不是822排阻。

网友R:
学习了。学习经验、判断和思路。
  弱弱问几个问题;  如何能快速判断此场管就是 属于内存供电的。    或是属于桥供电的。 单目测看线路吗。
    比如内存的,还可以量量看。  但是桥的,量不出两端的线路把。

还有测量电压判断反而是用黑表笔吗,  不是红表笔去判断吗。黑表笔量电压 比较准一点吗

网友:
华硕板怎么822排阻那么容易坏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三级管去掉 直接接电压过去可以吧

人家回答错了 也不能直接扣分吧 ?

ast

网友M: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学习经验、判断和思路。
  弱弱问几个问题;  如何能快速判断此场管就是 属于内存供电的。    或 ...

这个具体要根据对主板单元供电电路位置的了解才行,测量电压不管是红黑表笔都可以,只是测量的电压值存在正负相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M:
根据本身B级导通电压工作值范围来分辨,一般为大于或小于0,8V电压为衡量标准。

小于0.8是p,大于是n对么?b脚是不是上面那个脚,

网友:
华硕通病天天都有修到!

网友:
技术很牛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具体要根据对主板单元供电电路位置的了解才行,测量电压不管是红黑表笔都可以,只是测量的电压值存在 ...

   xie xie..

网友:
现在修主板的已经很少了
  楼主厉害

网友:
排阻为通病学习了

网友:
维修要积累经验和分析工作原理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不错

网友T:
我也好像去实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也好像去实地学习

11月名额已满,请联系客服报名12月以后的班。

网友:
进来看看加点分

网友:
华硕822排阻出了名的坏

网友:
良好的工作和很好的解释
Good work and good explanation

网友:
看了徐总的帖子,感觉受益匪浅呀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学到了

网友:
秒杀一片又一片  那个排阻是822的吗

网友:
ASUS最爱坏排阻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S:
人家回答错了 也不能直接扣分吧 ?

赞一个,很给力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U:
赞一个,很给力

你这可就算是灌水了啊!!!

网友:
先收藏着,的确经典的事例

网友V:
引用 网友M:
不行的,会影响主板正常上电时序运行。

哦?好像很厉害的感觉。CPU供电提前出来又怎样?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V:
哦?好像很厉害的感觉。CPU供电提前出来又怎样?不能开机?

主板不能正常跑码,这里CPU供电产生是受前面单元供电电路工作控制的。

网友:
分析的思路很清晰,佩服啊。

网友:
迅维网高手多

网友:
好久没修过主板了  来看看 学习下

网友:
对我来说,跑线路还是个难攻克的难关啊。

网友:
技术高超!最近接修本地10块华硕G41中有6块是822排阻损坏导致VRMPG没有被正常发送出去而导致的全板无复位。

网友W:
楼主修这个板子没图纸吗,怎么知道哪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X:
这个排阻如果没有,用一般的电阻代替应该也行

网友:
强大的理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修这个板子没图纸吗,怎么知道哪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的

控制CPU供电管理IC EN开启信号高低电平状态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排阻如果没有,用一般的电阻代替应该也行

不行的,必要要找上拉电阻代替,此类型电阻应用于信号产生和发送电路工作,一般的电阻是用于供电电路部分的,起到压降和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修这个板子没图纸吗,怎么知道哪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的

修主板60%以上大部没有图纸,通过总结他们的特点进行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个排阻如果没有,用一般的电阻代替应该也行

排阻坏最好找排阻换,如果没有就得到四个相同电阻进行代换。

网友:
好给力 徐总

网友:
记住这个故障了

网友:
这教程清楚,我也慢慢看懂了些

网友:
像这样的帖子多点就好了,给你顶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一级一级查,追查原凶

网友:
有图有解释,看的很明白。真心受教了!!

网友:
这个板  是通病,全坏哪里的   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门的都是秒杀?

不然什么叫 高手   修多了。就知道了 。

网友Y:
引用 网友N:
三级管去掉 直接接电压过去可以吧

CPU供电 EN不受控,想想会发生什么,有些板子会管不了机

网友:
学习了,入下了啊

网友:
谢谢教师的讲解,在这里学习了

网友:
秒杀,听着都来劲

网友:
班长的技术肯定高了

网友:
为什么你们的都是秒杀

网友:
多学习,很有好处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维修心得

网友:
有图纸吗。没有得到吧心就想要,要了也没全部看得明白,这叫什么心理?

网友:
引用 网友Y:
CPU供电 EN不受控,想想会发生什么,有些板子会管不了机

是的,INTEL芯片组主板关机时序是CPU供电被一个关闭,与开机上电时序恰恰相反。

网友:
新手,来学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  顶起............

网友:
楼主 能直接飞跟线过去么,这个EN开关信号是几伏电压了

网友:
华硕主板一般问题最先检查882排阻在说

网友Z:
徐老师居然是左撇子

网友:
看来这个是华硕的通病啊

网友:
慢慢学习高手的维修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台式机有几年了吧,技术强硬!

网友:
引用 网友Z:
徐老师居然是左撇子

维修时左右开工。

网友:
台式机主板修的少 学习了

网友:
又是秒杀  经验重要啊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样的。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厉害 这样都行

网友:
真厉害,这是炮仙跑出来的电路吗

网友AA:
CPU供电点出来 了,还是不复位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维修记录很重要啊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AB:
排阻  不用  直连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排阻  不用  直连行吗

这种102上拉电阻不能直连的,直连 的话,会影响本身上拉电压效果,除了IO芯片旁边的822排阻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A:
CPU供电点出来 了,还是不复位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查下PG信号工作情况。

网友:
超级版主的技术很轻松就能秒杀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哦

网友:
徐总的技术就是给力。。。秒杀、、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只知道换场管 ...
neco
场馆击穿短路拉低CPU供电管理IC EN信号也有可能,如果本身B级控制信号电压正常的话。
详情

网友: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只知道换场管 ...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主功力深厚,很给力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只知道换场管 ...
场馆击穿短路拉低CPU供电管理IC EN信号也有可能,如果本身B级控制信号电压正常的话。

网友:
这么看没有修不好了

网友:
修过一样的板子 同故障

网友:
时钟芯片故障很少吧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太牛逼了 华硕主板给我大部分报废了

网友:
学习了,多谢数主的经

网友:
徐老师跑线连图纸都不用,太高了。

网友:
必须支持,修过这个板子。参考后连图纸都省了。。。

网友:
经典,太经典啦! 赞! 也是我们学习标榜!

网友:
学习了 看不怎么懂

网友:
厉害,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厉害

网友:
讲的很详细啊

网友:
楼主这个秒杀,真是的秒杀吗?

网友:
楼主应该给822这货来个特写,方便后来者秒杀,

网友AD:
这也算是无复位吗。我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也算是无复位吗。我笑了

是的,VRMPG信号电压异常引起的没有复位。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AE:
维修思路很清晰,但是有一个疑问,怎么才是高电平,怎么才是低电平,还有为什么说三极管b极为低,c一定为高,什么是pnp还是npn,这点我很疑惑,

网友:
力挺,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多注意下

网友:
思路清黑晰,很好!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
老师出手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维修思路很清晰,但是有一个疑问,怎么才是高电平,怎么才是低电平,还有为什么说三极管b极为低,c一定为高 ...

高低电平一般运用在主板数字信号处理电路中,在主板 中一般高于1V可以理解成高电平,低于1V算低电平,三极管B级为低,C级有时候不一定为高,这主要取决于三极管是NPN还是PNP类型,一般PNP类型的三极管只要B级导通电压小于E级输出0.7V以上,本身就可以低电平导通,反之NPN类型三极管是B级导通电压大于E级输出电压0.7V以上,本身就可以高电平导通,即这NPN和PNP型三极管两者电流输出方向不同。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收藏熟记~~高手

网友:
这个没图纸比较难修

网友:
谢谢老师的精彩分析!!!

网友:
俆老师讲的太好了,可惜离老师太远了。不过看到你的题子。就好像看到你了。

网友:
电路相当熟悉啊

网友:
恭喜版主

网友:
学学维修高手们的经验

网友:
看了很多遍,确实是精华

网友:
条理清晰,一步到位,小学生都能看懂,很好的案例。

网友:
经常秒杀,嘻嘻嘻

网友AF:
如果换一个822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如果换一个822的也可以?

电阻是102 的,换822后不一定行。

网友:
ASUS是电阻问题多,上次有维修到五台一样的机器全部是ASUS P5QL的进系统掉电,全部是排阻有问题,直接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