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昂达P43D3的主板,开机报E1,测了内存供电,没问题。

楼主(2014-11-06):
我有一个昂达P43D3的主板,开机报E1,测了内存供电,主供电,负载供电,SPD供电,VREF供电,SMBDATA和SMBCLK供电都正常,想刷个BIOS试试。可去官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型号的BIOS。找到的最接近的是P43ND3和P43SD3。是我找的不对吗?还是型号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主板照片

网友:
先备份原BIOS,刷了试试呗

网友A:
这代码是不过内存,内存还有个VTT电压。还有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应无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代码是不过内存,内存还有个VTT电压。还有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应无断路的。

内存还有个VTT电压  ,VTT正常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还有个VTT电压  ,VTT正常是多少V,?

内存供电电压的一半!这是二代内存的。

网友:
备份原有的,再去刷相近的,实在不行上淘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