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P2271WS电源板烧了看不清IC型号求助

楼主(2014-11-06):
P2271WS电源板烧了看不清IC型号不知道是什么R923 R908 R918 还有电源IC最给给张高清图对比一下
高清图
求助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整块换电源板

网友:
你应发个图片上来呀。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同一种型号,使用的板子有多种呢

网友:
若是 IC901 FAN6752 package SO8
taobao 查 " FAN6752 " 有很多
marking
XXXXX
MYC

网友:
整张图片看看,或者直接改块其他的电源板吧!

网友:
换一个万能模块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