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2217v+

楼主(2014-11-06):
此屏什么情况?屏坏了吗?排线洗过擦过了。30元买来的。还有救吗?

网友:
对屏坏了,花屏

网友:
屏坏了,没救了

网友:
这明显屏坏了

网友:
测屏逻辑板各供电情况。

网友:
你用通用板试过吗

网友:
这个要是能修好,你就合算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先查逻辑板的各个供电正常否

网友:
看右边的那条蓝就是屏坏了!

网友:
看样子是屏坏了,30也不亏啊 当个测试机

网友:
偏色,还缺块,估计屏不行了

网友:
再换个驱动板试试,右边那条子应该弄不好了!

网友:
哥哥,屏坏了

网友:
屏啊  没得救了哦哦

网友:
屏的问题,这也很合算,板可以用来修其他机器,屏可以当测试机器用。

网友:
屏损坏了  只能把屏拆开维修屏里面的液晶块了 楼主要会修的话应该很简单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早判断是否真是平的问题

网友:
到时用其它板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