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修的三台机

楼主(2014-11-06):
本人上次发的帖全靠大家的支持才能被加精,真心谢谢大家
好了,本人今天又修了三台机,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下维修经验
1. 我们来说说今天修的第一台机,是ACER4930的,板号是 LA-4201P,此机为二修板,也可以说是报废板,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只是一开始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为000A,然后按开关没任何反应,看来是没待机了,于是拆机,等拆完机我才知道为什么有刚才的现象,(因为本人上班不能拍照,希望大家理解),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那场景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啊,原来此机的充电芯片和待机芯片都被别人拆走了,(真不知道老板这台机是从哪来的)
好吧,看到此场景本人也有点不想搞了
这说是被拆的充电芯片BQ24751(对不住各位了,没有实物图,只好用图纸代替)

还有这个被拆的待机芯片ISL6237(对不住各位了,没有实物图,只好用图纸代替)

说是说不想搞,但是老板说还是找两个芯片补上去看看吧,说不定是好的,我心想如果是好的那别人干嘛把这两个芯片拆了啊,那不是没事找事嘛,
好吧,既然老板要咱搞,咱也不能违背老板的意愿啊,只好硬着头皮搞啊,于是我从料板上找到了这两个芯片,补上后,本人可是不敢轻易通电啊。
万一再把哪烧了那就麻烦了,于是我就测这两个芯片的所有引脚啊,还测了全板的电感以及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最后经过本人的猛测一通,还好,
没有短路的地方,于是再通电,看着电流表我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啊,不错啊,待机电流0,02A,在测待机3.3V和5V,发现正常,心想,难不成真如
老板所说,补上就好了。
既然待机有了,那咱就不客气了,按开关吧,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出现了,只见电流跳了一下,也就是0.02A---按开关----0.03A(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000A(无待机)
看来不是修好了,而是把以前的故障还原了,以前别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修不好,所以才拿来拆件的,没想到我把这两个元件补上却又让故障还原了。
大家在看到待机0.02A---按开关----0.03A(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000A(无待机)的这种电流会想到什么呢,我想大家都会说肯定是后级有短路所以保护了,大家的想法是对的(这确实是保护隔离电路保护的现象),我也是这么想的,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再测一下全板的阻值吧,看是不是刚才没测准确,于是认真的测了一遍,发现还是没有短路的现象,于是又想起老师的话了,记得他说过此现象是时钟  声卡  网卡  USB  SATA这其中有一路供电短路,
于是乎肯定是又一通猛测这些供电的对地值了,可是测了一遍下来还是没结果,这下有点不好搞了,我记得老师对于这种故障,只是刚才那一句话啊,
但是他也没说如果以上测完还不行该怎么做了,真是想再打电话给老师,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可不行啊,三天两头打电话给老师,这叫什么事啊,还是
自己想办法吧,最后还是想到了论坛,于是上去一搜,真是吓一跳啊,还真不少此种求助帖呢,进去一看,说什么的都有,有什么换EC的,还有换南桥的
反正各种各样的答案,看到此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靠自己比较靠谱一点,于是我就问老板,问他遇到此种情况是怎么搞的,他说他也不知道,我擦,真是想把我搞死啊,好了,这个好像扯太远了,咱们回到正题
   既然测了全板该测的地方都没有短路,那好,我还是再通电测吧,于是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还是正常的,再按开关,故障还是一样的,(这个就不用说了),好吧,我要的就是你这种状态,于是乎测待机3.3V和5V(发现没有),然后我再去测公共点(发现也没有),然后我就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怎么一掉电待机和公共点的电压都没有了呢,而再把电流表关了再开,待机又正常了呢,此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既然测了所有的电感都没有短路的情况,那我就只有盲测了,于是又把全板的MOS管都测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问题(要是有这么容易,上家也不会拿来当料板了)
于是重新理了一下思路,即然掉电后连公共点都没电压,那会不会是和公共点相连的元件有关系呢,于是有一种想法在我脑海产生,那就是我想把所有和公共点相连的地方都断开,看它还会不会出现保护的现象,于是觉得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说干就干
  刚好我开始搜和公共点相连的地方,结果我搜到了下图的这个跳点PJ12(当然这是我搜到的第一个和公共点相连的跳点),于是我就把它给点开,再通电发现待机正常,然后按开关,天啊,电流竟然跳到了0.6A左右,我了个去,哥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刚断开第一个跳点,问题就找到了,心里这个高兴啊,哥这是做了什么好事啊,竟然这么好运气

  这下好了,问题找到了,那接下来看它是和哪个地方相连的吧,从下图可以看出,ISL6228_B+这个电压是加到ISL6228这个供电芯片的上管的,这个芯片产生的是1.8V和1.05V两路电压,看来要不就是上下管坏,要不就是此两路电压的负载有短路,遇到这种情况,哥也没办法,只好用排除法了,先换上下管吧,为了保险起见,哥连芯片都换了,然后我再把PJ12这个跳点连起来,再接入电流表,按开关,发现可发触发,看来问题解决了,于是上CPU和内存,按开关,果然如我所料,竟然亮机了,此机修好后,告诉老板,我俩相视一下,都笑了,此机故障修复

2.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第二台机,此机是ACER4630的,  板号是 LA-4221P,此机的故障还是我慢慢道来吧,一拿到这台机,我也是先接入电流表,发现
电流表显示为0.02A,一看到这电流大家都会想到此电流为待机正常,其实哥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发现哥错了,错的离谱,我想大家看到这电流
都会去按开关,我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乎,我就按开关了,可发没有反应,嘿嘿,一看到这种情况哥就高兴了,不触发,哈哈,哥喜欢,这故障好修,于是马上拆机,然后就去测EC的条件,刚测了两三个条件,我就想:我好像还没有测待机3.3V和5V是否正常呢,(这是上次留下的教训)还是测一下再说吧,于是我转向3.3V和5V电感,一测,晕了,怪不得不开机呢,连待机都没有,能开机才怪,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待机电流在0.02A还是待机偏大呢,
不管先,还是先把待机修出来先吧,于是乎,测了下公共点电压(正常),好吧,看来还是待机电路的事了,而待机电流在0.02A,如果用手摸板上的元件
就算有短路的地方也摸不到啊,于是,还是关上电流表,用万用表测板上的电感吧,最后一圈下来,发现还是正常,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这样做了,既然电感的阻值都 正常,那我接下来还是主要测待机芯片这一块吧,待机短路有
两种情况,一是有芯片有短路的,二就是待机芯片的LDO短路,那我们还是从简单的开始,哪个少我们来哪个
  那接下来我就测待机芯片的LDO,测下来我才发现原来阻值只有14欧,明显偏小嘛,那怎么办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会不会是LDO的负载有短路,于是有种想把后级断开的想法,可是一搜,我就傻眼了,后面那么多元件,怎么断啊,还是烧吧,因为LDO是5V的输出。所以只要不超过5V应该没事的,说干就干,结果把电压调到3V的时候,待机芯片有点微温,看来就是它了。(在此本人强调下,特别是对小白,一般待机偏大摸到待机芯片发热的时候,别以为就是它坏了,还有可能是此LDO的负载短路,我看过很多帖子都说为什么待机的时候待机芯片发热,然后换了几个都 没用,我只想问下你们有测LDO吗?所以小白们别再犯傻了,特此强调)于是我换了一个待机芯片,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发现待机只有0.01A了,然后再测待机3.3V和5V(正常),然后按开关,电流上到0.28A不动了,看到此电流我就想到会不会是CPU供电没出来呢,然后一测出来了,于是以为CPU和内存不行,于是连换了两三个,发现还是一样

那会是什么情况呢,难道是BIOS有问题(在此本人走了下弯路),于是刷了一个BIOS,最后接上电流表,触发后发现还是一样,好吧,我服输了,我还是老实点查下所有板上的所有电压吧,看此情况好像还有电压没出来完啊,于是我开始测全板的供电,发现电感上都有电压,那接下来我就测转换电路的电压了(我不知道你们对此电路是叫什么,反正我们是叫平转平,为了好理解,我只好用转换电路来解释),当我测U11,+3VALW转换成+3V的时候发现它是正常的,按开关后有3V输出,于是接下来再测其它的

当我测U21 ,+5VALW转换成+5V的时候,发现按开关后没有电压出来,然后再查它的控制电压,发现为0V,这显然不对嘛

从以上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转换MOS管(当然不止两个转换电路,在此就不方便全部截图上来)都是受控于同一个信号,为什么一个控制极有电,而另一个却没电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断线了,于是我仔细观察了板上U21的控制极,发现没有明显的断线现象,看来是从板层里断线了,于是只有采用飞线的方法了,飞好线后,再上电流表,发现电流又跳到0.8A左右不动了,看来是不跑码啊,于是死命的换CPU和内存,还是没用,想放弃啊,为什么一块板有这么多问题啊,等等,好像刚才我刷过BIOS,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不管,把它刷回来看看,刷完后,再上电流表,发现电流跳得很漂亮,等电流跳到1.2A的时候,完美亮机,此机又修复成功

3.接下来这台机本来我都不想写的。因为故障太简单了,没心情写,不过还是提一下吧,因为此板是老板拿给我的裸板,所以机器型号我不知道,但是板号是DALE9EMB8D0,此机故障现象是待机偏大,待机电流在0.08A,摸主板上的芯片等元件,最后摸到待机5V的上管发烫,心想会不会是负载短路了,但是还是不管了,于是直接把上下管换了,然后再接入电流表,待机电流显示000A,再测待机3.3V和5V发现正常,(待机电流000A,可能由于电流表是3位的,显示不出来),然后按开关,可以触发,上CPU和内存,完美亮机,此机修复成功

网友A:
外面的机器真好修 技术不错加油

网友B:
不错 楼主思路清晰  不知 是不是迅维出来的呢

网友C:
技术加运气 还是可以修好很多机器了  我这几天特烦  都是难搞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错 楼主思路清晰  不知 是不是迅维出来的呢

我不是迅维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加运气 还是可以修好很多机器了  我这几天特烦  都是难搞的机器

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的机器真好修 技术不错加油

我会的……。。………

网友E:
第一例机器虽有短路的但表打不出来!

网友F:
技术是主要的,运气是外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例机器虽有短路的但表打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技术是主要的,运气是外在的

是的啊——,,————

网友E:
表内电池电压低呗!

网友:
lz基本功肯厉害

网友G:
楼主的技术越来越熟了,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技术越来越熟了,恭喜!!!

还差火候啊,哪有那么容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表内电池电压低呗!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麻烦讲通俗一点好吗,谢谢

网友H:
真厉害一天修好了三台机器,技术很好,分析得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厉害一天修好了三台机器,技术很好,分析得很清晰,值得学习。

这个算什么,都是小故障来的,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表内电池电压低呗!

这算什么回复,可能是相关单元电路供电电感对应节点后级转换电压阻值出现对地短路现象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麻烦讲通俗一点好吗,谢谢

电池电压不足,测量的误差大,是这意思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芯片没了 你是怎么知道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啊 看图纸吗? 要没图纸能不能知道呢?

你认真看帖了没有,我写得那么明白,你看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给你加分都不行了,太给力了,特别是第一个。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上班不能拍照,这规矩够厉害的了,我看楼主多篇文章都提到你的老师,看来他肯定是位狠角了,不知楼主学了多 ...

还要我们老师也不比迅维的差多少,只不过有的他不教而已,有所保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算什么回复,可能是相关单元电路供电电感对应节点后级转换电压阻值出现对地短路现象导致的。

我去。这也太通俗了。完全听不懂。。。。

网友:
问题都不是很复杂。不过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又怎么样,不会总要问嘛

=。=只能说你老板脾气真心好

网友M:
上次我不是说我在维修店里混吃等死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上次我不是说我在维修店里混吃等死么

那你如果不会的你不会问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D:
那你如果不会的你不会问吗

我老板比我菜,问也白问

网友:
楼主强大,一口气写3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认真看帖了没有,我写得那么明白,你看不懂吗

我的意思是 不看图子如何知道是哪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 不看图子如何知道是哪个型号的芯片

我不是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老板比我菜,问也白问

那好啊.............

网友M:
我老是忽悠我老板的,哈哈,你懂的,说很难修,在楼上掏出手机看小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我老是忽悠我老板的,哈哈,你懂的,说很难修,在楼上掏出手机看小说

你真是大胆啊,不过本人不信

网友:
学习了。。。。。。。

泉泉哥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 那算了  就是你也不知道

网友:
经验很重要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你真是大胆啊,不过本人不信

原来在你心里我是这么一个正直的人!!其实我也不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原来在你心里我是这么一个正直的人!!其实我也不信的

哟哟哟,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哟哟哟,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其实我是一棵向日葵

网友M:
早上来了台笔记本DELL N4110电池插拔下好了=。=300元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M:
早上来了台笔记本DELL N4110电池插拔下好了=。=300元入手

这不是送钱来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送钱来的嘛

人家送钱我不好意思不要么=。=我是个正直的人

网友:
讲得真够细致的

网友N:
百分百的修复率,牛XX阿

网友:
参考楼主的维修思路,下次遇到了就有方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百分百的修复率,牛XX阿

没有了,有好多都修不了

网友O:
楼主  是培众的 吧 黄老师的学生对吧  多久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  是培众的 吧 黄老师的学生对吧  多久出来的

你还问个毛啊,都说了是你同学了,每次都问,烦不烦啊

网友P:
帖子写的很好 对我们维修有很大帮助 谢谢

网友:
有些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算什么回复,可能是相关单元电路供电电感对应节点后级转换电压阻值出现对地短路现象导致的。

有的短路点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表现出来!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输出电压不足对于这样的短路点是打不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麻烦讲通俗一点好吗,谢谢

有的短路点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表现出来!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输出电压不足对于这样的短路点是打不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有的短路点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表现出来!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输出电压不足对于这样的短路点是打不出来的。

这种情况我也有遇到过,测试点输出电压过高有时候测量对地阻值是正常的也有,这时候只能用排除拆件或割线法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P:
帖子写的很好 对我们维修有很大帮助 谢谢

有帮助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的短路点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表现出来!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输出电压不足对于这样的短路点是打不出来的。

那这种情况用什么方法能测出来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这种情况用什么方法能测出来呢

如果有好的方法能测出来,你还用费那么大的劲修吗?指针表输出电压比数字表高的多,也许效果明显,但我没试过。

网友Q:
楼主思路很好啊!适合我们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我也有遇到过,测试点输出电压过高有时候测量对地阻值是正常的也有,这时候只能用排除拆件或割线 ...

既然你这么懂!:那你还说我“这算什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好的方法能测出来,你还用费那么大的劲修吗?指针表输出电压比数字表高的多,也许效果明显,但 ...

指针表,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Q:
楼主思路很好啊!适合我们新手!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新手啊。....

所以你分析的我都看得懂啊!那些大神分析的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所以你分析的我都看得懂啊!那些大神分析的看不懂啊!

一步一步来呗,这种事又不能急的,急也没用,加油吧

网友R:
充电芯片不装上,我也试过上电,,没事的,19V都过不来

网友S:
思路不错啊,想加分,可是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思路不错啊,想加分,可是没分了

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充电芯片不装上,我也试过上电,,没事的,19V都过不来

那是肯定的了,导通条件都不满足怎么可能导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的机器真好修 技术不错加油

这还好修啊?

网友T:
楼主你好厉害,另我望尘莫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你好厉害,另我望尘莫及啊

这不厉害好不好

网友:
楼组运气 不错嘛 理论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麻烦讲通俗一点好吗,谢谢

你头上那家伙是装B的, 每次回复都那样! 实际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网友U:
告诉老板,我俩相视一下,都笑了          看到这一段,我也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告诉老板,我俩相视一下,都笑了          看到这一段,我也笑了!

是啊,我想到也笑了

网友:
厉害啊,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V:
第一块板那样测阻值没什么异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第一块板那样测阻值没什么异样吗?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阻值全部都正常

网友W:
修机还是那么的激情

网友X:
学习    不懂电路的就呆 了

网友:
很精彩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机还是那么的激情

修机要的就是激情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学习    不懂电路的就呆 了

这就惊呆了啊,才什么跟什么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惊呆了啊,才什么跟什么哦

没有学过电路的   不就呆了   呵呵

网友Y:
到你手的的机器感觉那么简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Y:
到你手的的机器感觉那么简单呢

怎么说.......

网友Y:
说你技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Y:
说你技术好!!!

好个毛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好不好

网友Z:
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Y:
引用 网友D:
好个毛啊,这些都是小问题好不好

那这么说你技术算个小小小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这就叫技术好啊,我要晕死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Y:
那这么说你技术算个小小小白了

本来就是小白来的

网友AA:
轻微短路点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轻微短路点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看出来

怪不得我测不出来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AB:
楼主现在越来越流弊了哦  我们还须努力啊

网友:
              很给力 很强大

网友AC:
大师!原理厉害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大师!原理厉害啊!佩服!

这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现在越来越流弊了哦  我们还须努力啊

我也是小白啊……

网友:
膜拜啊,思路很清晰

网友AD:
大哥,你是如何几个月时间成为铜牌维客的啊?我还以为你注册了几年了呢?你老师是谁呢?我也在石牌西这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AD:
大哥,你是如何几个月时间成为铜牌维客的啊?我还以为你注册了几年了呢?你老师是谁呢?我也在石牌西这里

这个不能说的,希望你能理解

网友AD: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说的,希望你能理解

你老师是谁不能说吗?师承何派?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你老师是谁不能说吗?师承何派?

笔记本派,你是不是培众出来的呢

网友AE:
你这个短路19V断开的思路不错

网友AF:
我喜欢楼主的摸机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你这个短路19V断开的思路不错

还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喜欢楼主的摸机大法

摸机好啊...又方便

网友AG:
楼主真是厉害,想要达到您的高度看来还需要多加练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楼主真是厉害,想要达到您的高度看来还需要多加练习啊。

这就叫厉害啊,我要晕哦,好多机都修不好,只能修修简单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不错 思路很好

网友AH:
分析的不错 楼主修机很多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分析的不错 楼主修机很多年了吧?

我才修两个月,还几年呢

网友AI:
楼主分析的好到位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AJ:
楼主辛苦拉,打那么多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辛苦拉,打那么多字,

那就给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分析的好到位啊

还行吧......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知识

网友AK: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
你好像是灌水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K: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给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点分呗............

怎么给分?

网友AL:
理论加实践就算牛

网友:
评分那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理论加实践就算牛

还行,感觉还不错

网友AK:
给你+5分了 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

网友AM:
有点厉害哦   我现在电路这块还不是很有经验

网友AM:
换桥  值桥  还是有技术的

网友:
楼主不错  我 也该像你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给你+5分了 不知道你是否看到了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换桥  值桥  还是有技术的

这个容易啊,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有点厉害哦   我现在电路这块还不是很有经验

习惯就好了.........

网友AN:
楼主还是有耐心,还好没怎么被人动过,我上次也来一片这样的2修板子,零件拆了几个,好不容易把电压修好了,最后发现桥都被掰坏了,那个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还是有耐心,还好没怎么被人动过,我上次也来一片这样的2修板子,零件拆了几个,好不容易把电压修好了 ...

是啊,最怕的就是这样的机器了,自己修不好就不要乱搞嘛,弄得我们难做

网友AO:
楼主的思路真的狠清晰,,,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的思路真的狠清晰,,,学习了 。。。谢谢

什么叫"狠"清晰啊

网友AP: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小白来的

什么时候到你这水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什么时候到你这水平就行了!

这个很容易啊,修两天就行了

网友AQ:
第一台,修得真给力。第二台,确实是经验之谈。LDO之前还真没有多大留意这个。。。

网友AR:
这字字都是精华啊,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第一台,修得真给力。第二台,确实是经验之谈。LDO之前还真没有多大留意这个。。。

那以后留意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这字字都是精华啊,辛苦了

哪里啊,都是小问题,没有那么好

网友:
我修好多都是CPU供电出不来,都要换了一套,就是出不来,好烦

网友AP: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迅维的,嘿嘿

楼主不是迅维出来的,那你是从哪学到这么好技术的?

网友AS:
想问下楼主做了多久啊 这么好的技术 老板有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S:
想问下楼主做了多久啊 这么好的技术 老板有福了~

两个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不是迅维出来的,那你是从哪学到这么好技术的?

我是广州这边学的...........

网友AT: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还行吧........

网友AU:
请问楼主修第二台机器   采用飞线的方法   从哪里飞到哪里去?  能否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请问楼主修第二台机器   采用飞线的方法   从哪里飞到哪里去?  能否说说

从这个PJ16跳点飞到U21的G极

网友AV:
楼主给力啊,精神可加,这种板子我们都没勇气修,都让客户换主板了。值得学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V:
楼主给力啊,精神可加,这种板子我们都没勇气修,都让客户换主板了。值得学习啊

那你们修什么样的板,这么简单的都不修

网友AV:
引用 网友D:
那你们修什么样的板,这么简单的都不修

缺件板一般懒得修了。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V:
缺件板一般懒得修了。太麻烦了。。。

难怪..........

网友AW:
楼主很善于思考维修思路!第一台机器的公共点短路为什么还出系统35V呢?

网友:
写的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月而已...........

厉害 佩服~~

网友AX:
感觉自己很牛B?挑各种毛病?有点素质吧兄弟

网友AY:
好像全是ACER的机器呀,呵呵。

网友AZ:
不管大问题小问题能修好就是好样的。就怕一些同行修不好的做手脚叫下家也没法修的人。严重鄙视。

网友BA: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看完此贴,我有3个问题(希望楼主可以給我解答下)

就是楼主此次修的第二台机器

1:电压,都出来了  也就是(内存,桥,CPU) ?

2:如果是独显的机器,独显的供电电感要出来吗?

3:如果动态电压都有,要先去找3V,5V的平转平转换电路对吗?

网友:
今天修的就很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楼主很善于思考维修思路!第一台机器的公共点短路为什么还出系统35V呢?

因为它的阻值是正常的,又不是大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A: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看完此贴,我有3个问题(希望楼主可以給我解答下)

那个分组供电不是EC发出的信号控制的吗,而转换电路也是EC发出的信号,两个信号都一样,你说要不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Z:
不管大问题小问题能修好就是好样的。就怕一些同行修不好的做手脚叫下家也没法修的人。严重鄙视。

非常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好像全是ACER的机器呀,呵呵。

我们修起来都是一批一批的,修联想的时候全是联想,修ACER的时候全是AC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感觉自己很牛B?挑各种毛病?有点素质吧兄弟

这位兄弟是在说谁呢

网友BA:
引用 网友D:
那个分组供电不是EC发出的信号控制的吗,而转换电路也是EC发出的信号,两个信号都一样,你说要不要查

谢谢,第三个问题我知道了。

1:电压,都出来了  也就是(内存,桥,CPU) ?

2:如果是独显的机器,独显的供电电感要出来吗?

我想知道,动态电压怎么才算都出来了  (内存,桥,CPU、独显?)

网友BB:
技术可以,分析得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A:
谢谢,第三个问题我知道了。

1:电压,都出来了  也就是(内存,桥,CPU) ?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技术可以,分析得很清晰

谢谢...........

网友BB:
楼主是在那里上班呢,有空出来谈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楼主是在那里上班呢,有空出来谈谈经验

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