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4736zg计算机板无法开机

楼主(2014-11-07):
手上有一台朋友拿过来的宏碁ACER4736zg,反映的现象是开始机器时常掉电,后来直接无法开机,根据经验直接将0E907换为6颗330uf/10V钽电容,依然无法开机,后怀疑是显示芯片的问题,吹焊后依然无法开机,现象是按下启动开关后风机转动大概10秒后停转,感觉是CPU没有启动,之后各种尝试发现取下散热片后风一直转,但显示屏没有任何显示,CPU和显示芯片开始发热,应该是启动了,当把散热器放在CPU上后,散热分机停转,拿开又继续转,整个过程显示屏没有任何显示,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由于我目前在国外出差,工具有限,请问大致问题是什么,还能修不?

网友:
得自己顶上去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自己有板修的话还会快点

网友:
LZ是外行人吗。

网友:
不行建议送修

网友:
刷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确不是专业维修的,但基本的维修查查资料还会可以解决,查了相关维修的论坛,基本3个问题电容、显卡芯片和BIOS,现在关键是我们在非洲不毛之地,工具有限,只能粗查,我查了一下PU13输出正常,CPU核心电压也正常,换了电容,吹了显卡芯片,工具有限,没有重新植球,就是起不来,刷BIOS没有工具,机子起不来软刷也没法,现在的现象是显示屏无响应,是不是显卡还是没起来?还有就是我一把散热器拿开散热风机就转起来,一把散热器放到CPU上,散热风机就停了,这大概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你好,现在我们在非洲不毛之地,工具有限,只能粗查,我查了一下PU13输出正常,CPU核心电压也正常,换了电容,吹了显卡芯片,工具有限,没有重新植球,就是起不来,刷BIOS没有工具,机子起不来软刷也没法,现在的现象是显示屏无响应,是不是显卡还是没起来?还有就是我一把散热器拿开散热风机就转起来,一把散热器放到CPU上,散热风机就停了,这大概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非洲啊。。去那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