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笔记本网卡驱动正常,插上网线还是提示网络线缆被拔出

楼主(2014-11-07):
遇到2台笔记本了,一台华硕K43SJ,还有台DELL M5010的笔记本,都是板载千兆网卡,驱动安装好后,插上网线还是提示网络线缆被拔出,网线没有问题,驱动更新过,官网驱动也下载试过,系统WIN7、WIN8.1都试过,GHOST版,安装版试过,连接速度几个都试过都一样,驱动都是正常的,为什么还是提示网络线缆被拔出?求解决方法。

网友:
换芯片吧,有时候就有这样的,还有能识别设备就是驱动不了的.要是芯片外围电路有问题更麻烦.不过这种网卡问题的,我们这都是把芯片取了,外接个USB网卡.

网友:
看看网线接口是不是没有接触好。还有就是网线接口到网桥的线路有开路的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啊

网友:
证明网线接品到网卡接口不正常了

网友:
感覺網卡接口到芯片有斷線

网友:
线真的好吗

网友:
你觉得呢?你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幼稚。千兆、百兆网线我都试过。

网友:
网卡这块电路 有问题

网友:
试一试刷BIOS吧!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建议把网卡禁用过个几分钟在启用说不定就好了。还有和系统有关系用慢装装个win7试试

网友:
网卡上的灯闪吗?

网友:
这个主板网卡没有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