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0LS20 指示灯也不亮 ,无显示

楼主(2014-11-07):
电源输入由直流适配器12V提供,经测量指示灯面的两的指示灯有5v,按键面键也有反应,指示灯不亮,开机键的电平变化在接口处测量有电压变化.很多个芯片TL1451控制的电压均无输出,测它9脚VCC没有电压,前端的ON/控制B极没有电压,判断处理器没有工作.果然测量主板上最大的芯片无供电,当然旁边的Y6晶振也没有电压MX88L284AEC  ,别一只也是中间那一个芯片VPC 3230D C5也没有电压,但是中心有个框围着的芯片晶振与供电都有了,开机键的线连接到AV接口边的U7芯片74HC165D的第11脚,按开机时这个地方有5V高低高的变化,还有两个芯片分别是MM1492A VGA边一只,中间最小的一只为AN5833SA  .芯片的资料均无,芯片供电和开机的信号都弄不到从哪个脚输入与输出.
   每个接口脚也没有文字说明,以上是初步实况,另外上两个图片,这家伙比维修电脑主板都在复杂许多吧. 是LCD的液晶电视哟,有资料的希望有提供点,或者是有其他的维修建议方法附写下

网友A:
指示灯不亮,如果不是指示灯坏,那就是待机电压没有,必须先修这个,才能供全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不亮,如果不是指示灯坏,那就是待机电压没有,必须先修这个,才能供全机电压

看了一天也没有摸出什么地方,有框围的是应该是控制处理器,并不是最大哪只,5V供电和晶振都有电源,不清楚时钟 是哪只脚输入,开机控制输出也弄不见哪脚输出.芯片表面贴纸上的字:20LS20 JP   中间行V007 第三行2BAE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天也没有摸出什么地方,有框围的是应该是控制处理器,并不是最大哪只,5V供电和晶振都有电源,不清楚时 ...

那你测一下电源板来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测一下1117 的3.3或是2.5V有没有,如果没有,芯片肯定没供电

网友A:
如果没搞错的话,应该是3端稳压块坏了,你重点查查稳压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搞错的话,应该是3端稳压块坏了,你重点查查稳压块

没有三稳压管,一大片线路交错过孔,也没有资料,打算放弃它了,没有头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三稳压管,一大片线路交错过孔,也没有资料,打算放弃它了,没有头绪

留着备用,有功夫再慢慢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留着备用,有功夫再慢慢整吧

你有74HC165D芯片的资料吗?这个芯片就是面键 开关键的一个电平脚接入该芯片 的第十一脚,不知是不是经过内部的芯片转入处理芯片控制开关的,由于百度料不到资料,有个芯片的介绍内容又少,查该脚直接与处理芯片又都不通,可能是经过它的内部某个脚转出来吧.有点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74HC165D芯片的资料吗?这个芯片就是面键 开关键的一个电平脚接入该芯片 的第十一脚,不知是不是经过内 ...

网友:
谢谢了,有了资料,工作原理可以研究一下.能讲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更好

网友:
16PIN 5V 正常   除了7  8  10  15  脚外,其他每只脚都为5V,能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吗?不明原理真可怕

网友B:
刚才看到你上传来的资料后,对比一下,又在百度搜出了很多关天芯片的资料.第10  ESR 15 CLK INH脚对地0欧值.判断它损坏了,用它来扫描面板键的,有些了解一点点,想问一下它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到你上传来的资料后,对比一下,又在百度搜出了很多关天芯片的资料.第10  ESR 15 CLK INH脚 ...

看到资料内都是门锁,应该没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资料内都是门锁,应该没有程序

哦,看见10  15 脚对地0欧,以为它损坏了,不过我一狠心把它吹焊下来,一看差点晕掉,10  15 脚就是接地的,后来又测量了1脚            HL/LD移位控制/置入控制(低电平有效)它是5V  还有关键的7脚QH输出端,为0V,回11脚是开关键线的的接入口,按开关键有5V,高--低--高变化,而7脚仍然为0V无变化.又判断是芯片坏掉了,不知道这样子是否能够满足判断损坏的条件.昨天晚上开始就开始检查好几个电路了,到今天下午才发现关这个芯片的电路和处理芯片关系最大,跟踪供电都几小时(主要是想熟悉新电路),过孔太多了.告诉用户修不好了,因也不知道其他方面的是否完好,高压与屏.如果是自己的就买只芯片试试了,反正7脚始终不见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