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 凌志G41V 不跑码

楼主(2014-11-07):
翔升 凌志G41V 不跑码    刷BIOS  无效,CPU 供电都正常

网友:
时钟 、复位 自己查都没查

网友:
不跑马  刷BIOS无效  楼主表达的真是简洁啊  简介的我无话说了  电压啥的都正常吗? 复位正常?时钟?

网友A:
下查一查三大条件下,不行再发帖求解会更好些

网友B:
有时候内存电压不正常也不跑码

网友:
搞搞南桥呢

网友:
一个地方正常并不代表所以的地方都正常,所以建议你测一下整板的供电,时钟和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内存电压不正常也不跑码

你是说有杂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查一查三大条件下,不行再发帖求解会更好些

建议是整板的,不然一个地方正常很难说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