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 独显 电流0.98反复跳 求助

楼主(2014-11-07):
客户刚拿来时是电流跳到1.02直接掉电,在迅维网下载了几个BIOS,对应的版号刷了 故障依旧 用风枪很低的温度230度吹了显卡10秒 电流变成0.65掉电,后来拆下显卡重做了下还是到0.98反复跳,不掉电,供电都测了下全都正常。换了显卡故障还是0.98反复跳,换了南桥故障依旧,请高手给提点维修思路 谢谢。版号LB59A MB 12209-1 48.4XB02.011 独显 4显存的 一个BIOS

网友:
补充下:内存,CPU早换过了

网友A:
这样的话只能用示波器了,看有没有跑码,过没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只能用示波器了,看有没有跑码,过没过内存

那里都有你的踪影啊,肯定没过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里都有你的踪影啊,肯定没过内存

老板的新店开张后可能就要闪了,现在来赚点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的新店开张后可能就要闪了,现在来赚点人气

准备单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