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联想 L1961WA 。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出图像,颜色失真

楼主(2014-11-07):
  之前我看了一个咱们迅维网的一个帖子(长城M932白屏维修-飞线大法)(及时雨123大师)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这个屏叫我遇到了,型号:联想 L1961WA   屏:HT815WH1-100

网友:
非常感谢(及时雨123大师)

网友A:
VGH点

逻辑板没见有标识啊?

网友B:
这我也遇过,就是找不到侧面的点,况且很难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我也遇过,就是找不到侧面的点,况且很难焊。

我也是,挨个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点

逻辑板没见有标识啊?

有标识的 我这个屏VGH 26V左右

网友:
接触维修半年了 一起奋斗自己的目标吧

网友C:
你这是靠蒙?胆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靠蒙?胆真大

这个第一次研究屏 :$:$

网友:
看看查一下接口的引脚定义咯  这样保险一些的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高手还是第一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谢谢 老师傅

网友(2015-03-21):
那贴在哪里。我记得我仓库里因该还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屏。修不好就断为屏坏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了,好法子。

网友:
  应该是  驱动板 有 问题 哦  亲    换个 板子  试试

网友:
胆量过人,挨个试!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运气与实力并存

网友(2017-11-16):
牛。牛牛。。这样都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我也遇过,就是找不到侧面的点,况且很难焊。

其实很好焊的,简单明了,而且还不会坏。

网友:
我也按楼主的方法修好过一个,特别难飞线

网友:
遇到过好几个了,每次都这么飞的,可惜现在也收不到价格

网友:
高手呀,这种逻辑板都不动。。。。。。。

网友:
屏没烧坏,还真是拣着了,勇气+运气

网友:
你是怎焊上去的,我记得以前我也遇到这样的,也找到点了,就是焊不上去

网友:
有标识的还好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
只要是这个故障的都可以飞线,焊点每一个屏都不一样,我都是看PCB那一根线是VHG 的,一般靠边,数一下到边上数过去是第几条,再到另一边数,,不过要放大镜,,一般都不会错,屏上面用放大镜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