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说说下图中的EAPD#信号的作用?

楼主(2014-11-07):
哪位大神给说说下图中的EAPD#信号的作用?

网友:
和另外两个信号控制开启PD#,PD#好像是时钟芯片的开启,楼主最好传图纸上来,不同图纸定义不一样

网友:
图纸如下,刚才没传上来

网友:
应该是关于声音的信号,下面一个声卡复位,在下面一个声音的

网友:
这个是信号啊

网友:
看图片这信号与VOLMUTE#成“与门”关系,与静音/播放功能有关。

网友:
与功放,耳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