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 无内存供电 无桥供电

楼主(2014-11-07):
今修一块华硕G41 开机  复位常亮  测量 CPU只有0.4V供电  测量内存只有0.79V供电  桥只有0.4V供电   测量桥的电源管理芯片RT8120 8脚对地竟然短路 10欧
桥的电感就对地也只有10欧  不知道是华硕的这种就是这样 还是短路 拆除桥MOS管和贴片电容 还是短路  最后拆除电感不短了 但是换了电感又是短
内存供电芯片1脚有12V  5脚有12V 7脚只有1.7V  8脚0.79V   8120 换了APW9120  桥的8120也换了  还是不行 内存电压还是不正常

网友:
换的芯片应该是好的   怀疑是不是其他地方拉低了 电压

网友A:
还有 桥电感对地10欧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桥电感对地10欧 正常吗

先修内存供电,也可以取了桥电感看看情况

网友B:
把内存电压修好其他问题就决绝 ;了

网友C:
貌似内存那边的一个小三极管 有问题  忘记是那一颗了 取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内存电压修好其他问题就决绝 ;了

每次看到你回复我 真是感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内存那边的一个小三极管 有问题  忘记是那一颗了 取了就OK了

你咋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内存那边的一个小三极管 有问题  忘记是那一颗了 取了就OK了

修过一个一样的问题  太久记不清了

网友D:
桥的对地阻止10欧属正常范围,芯片的8脚是个电压检测反馈,一般这样的芯片的8脚和1脚之间相隔元器件来升压作用的,如果芯片的供电VCC和BOOT电压正常,还有7脚可以用作电压补偿和开启芯片电压1.7V属正常的,2和4脚为控制信号端,去控制后继场管或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对于三极管和场管的沟道不同来决定,一般都是高电平区控制N沟道的管子,个人感觉这个芯片应该没问题,还是看下后继的管子的输入端电压及控制端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建议换个管子看下,有的管子导通不良,会引起电压偏低,这是一般测量不出来的。本人是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哭  现在连内存1脚BOOT 都没电压了 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桥的对地阻止10欧属正常范围,芯片的8脚是个电压检测反馈,一般这样的芯片的8脚和1脚之间相隔元器件来升压 ...

这里可以查下内存供电管理芯片6脚的电压,一般正常值为0.8V左右,由芯片本身内部电路产生,这个引脚外围相连分压反馈电阻阻值变化也会影响到内存输出电压大小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桥电感对地10欧 正常吗

桥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偏低有时候属于正常的,按上电时序思路先修内存供电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内存那边的一个小三极管 有问题  忘记是那一颗了 取了就OK了

你说的小三极管应该是连接内存供电管理IC7脚的,具体还要参考此型号芯片PDF图纸和数据手册才知道。

网友F:
把内存电压修好 其他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把内存电压修好 其他问题就没有了

现在1脚BOOT无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里可以查下内存供电管理芯片6脚的电压,一般正常值为0.8V左右,由芯片本身内部电路产生,这个引脚外围 ...

不错,向老师学习了,这脚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1脚BOOT无电压了

可能是你芯片引脚焊接错误造成的,可以打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条件都正常啊。。没说第六叫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向老师学习了,这脚也很重要。

是的,这个引脚异常也会影响内存主供电电压值大小正常输出。

网友:
你这是内存电压供电有问题,先把内存电压修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引脚异常也会影响内存主供电电压值大小正常输出。

老师  VCC第5脚 12V 正常吗  正常的不应该是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  VCC第5脚 12V 正常吗  正常的不应该是5V吗

看下此型号芯片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一般正常供电电压是5V或12V。

网友G:
是不是第6脚的反馈电阻变值引偏高或偏低,这是控制级,还有输出级,两场管的软击穿,漏电太大,也会造成个现象,同时也可能是电容漏电,你说BOOT无电压,是不是BAT54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桥的电感就对地也只有10欧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第6脚的反馈电阻变值引偏高或偏低,这是控制级,还有输出级,两场管的软击穿,漏电太大,也会造成个 ...

BOOT 连着一头贴片电容 连着一个3极管  三极管有12V  和BOOT 相通的 但是BOO 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不是三极管,是双二极管,看看电脑有没木有击穿或芯片击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引脚异常也会影响内存主供电电压值大小正常输出。

对于这些芯片可以叫做辅助芯片,每个脚位都比较关键,这些芯片一般都用于开关供电方式,维修主要从实践上去更好的理解和培养技巧技术,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些芯片可以叫做辅助芯片,每个脚位都比较关键,这些芯片一般都用于开关供电方式,维修主要从实践上 ...

问题真实越修越多 挑起BOOT 引脚 供电正常 FB2.6  EN7脚2.4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BOOT 脚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问题真实越修越多 挑起BOOT 引脚 供电正常 FB2.6  EN7脚2.4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BOOT 脚上

挑起BOOT 引脚 供电正常 说明换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挑起BOOT 引脚 供电正常 说明换的芯片有问题。

8120 我换的8105不知道通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20 我换的8105不知道通用不

信号引脚定义相同就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连着一头贴片电容 连着一个3极管  三极管有12V  和BOOT 相通的 但是BOO 没有电压

这种情况贴片电容对地短路引起BOOT脚没有电压也有可能,可以拆掉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真实越修越多 挑起BOOT 引脚 供电正常 FB2.6  EN7脚2.4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BOOT 脚上

BOOT和PHASE之间是经过元器件来相连了,一般会有电阻 电容 二极管等,这里的电容充电升压作用,BOOT端电压一般为BOOT供电的电压和PHASE的电压相加才为BOOT的电压,这个电压实际误差范围不超过0点几V为正常,你还是换个一样的芯片看下,挑起这个boot脚,电压是不稳定的。芯片的工作也必须要有BOOT这个电压正常才可以达到实际后继所需的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