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DR34M8A开机保护

楼主(2014-11-07):
今天收到一台索尼34M8A机器。开机继电器和指示灯一开一合。保护。调加速能出现一条亮线。换场块。和CXA2100AQ还是一样故障。场电压都正常。CXA3脚锯齿波有波形。5脚和6脚电压正常3..4V可用示波器测不到波形。16脚保护用线对地取消。也没有波形。望高手帮忙。先谢了

网友:
各位老师帮帮忙吧

网友:
没有那位师傅指教吗。

网友:
看看芯片的cr这组信号

网友:
我从头看到尾 从尾返回头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是CRT的吧?可用表笔在场块输入端进行干扰,观察屏幕有没有变化,即确定场输出部分是否正常。不行试换泵电源的二极管跟电容。

网友A:
场块断开用干扰能打开场块应该没有问题。场块我也代换了不行的   我查了一些资料说:“场偏转信号处理V-ON在电压打开时设置为ON 所有VDP HE VDN-OUT是DC输出。 VSAW波形没有输出直到1写入到控制寄存器。消磁完成以后1写入到控制寄存器 ”现在这个机器的5脚和6脚锯齿波输出脚就是只有直流电。没有锯齿波形输出    资料上说的话没有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4楼哥们你说的CR是那组信号

网友:
4楼说的CR信号说的是那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块断开用干扰能打开场块应该没有问题。场块我也代换了不行的   我查了一些资料说:“场偏转信号处理V-ON ...

该机小信号处理采用的是哪个型号的IC呀?看场振荡部分有没有外接锯齿波电容,较新型的是晶振经分频得到的场锯齿波。

网友:
场锯齿波形成块CXA2100AQ 3脚锯齿波形成有波形。5脚6脚输出有直流电没有锯齿波行

网友:
这个机器可能走歪路了。不应该查场电路。查了一些资料说应该是CPU这路有问题。可我测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总线电压也没有太大的压降。也在4.8左右。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