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被雷打了 换了IO 和南桥不跑吗 刷了BIOS 求助

楼主(2014-11-07):
E420 被雷打了 换了IO 和南桥不跑吗 刷了BIOS 求助 南桥换的新的

网友:
被雷打多半也是打网卡,查查网卡那块

网友:
南桥有没换好

网友:
电路跑到多少了呢

网友:
雷劈先换网卡,然后查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雷击也是击坏网卡啊      再说了现在的天还有雷击的现象?????楼主你是哪里的

网友:
先修网卡,再查桥

网友:
雷击的板子,网卡,桥。优先考虑到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不好换。板子薄,有打黑胶,桥又在中间。

网友:
我有个Z480也是这  雷击了 南桥换了  IO换了  BIOS刷了  就是CPU不工作

网友:
网卡 换了没有

网友:
网卡 南桥换了在说

网友:
你那里这么好呀?还有雷打的?不知你说的不跑码是什么意思?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以换个CPU试试,有可能CPU挂了

网友:
你肯定桥没做好

网友:
雷击过的首先考虑换网卡的。

网友:
提供多点数据还好说,这真的有点难办了

网友:
雷劈的先网卡再南桥(得看网卡归北桥还是南桥管了)

网友:
雷击的一切都有可能!cpu先换了看看

网友:
直接换板子'雷击的机器比进水还难搞

网友:
这种主板还修他做啥,直接换主板吧,花那么多的时间 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