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G41T-AM

楼主(2014-11-07):
哎  头疼啊   一块宏碁 G41T-AM主板  不过CPU 供电复位都正常  就是不跑码  感觉BIOS的事  论坛上下载了几个都不行  分都没有了 现在郁闷中   求高手分析一下 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A:
复位已经出来了   供电应该正常吧   而且我貌似量测ATX3.3V供电对地17   有点微短吧    南桥是1G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已经出来了   供电应该正常吧   而且我貌似量测ATX3.3V供电对地17   有点微短吧    南桥是1GB的

如果你不是插上24针测的,17是肯定不对的

网友:
CPU有复位吗?如果有了,可以测一下BIOS的1脚波形,有波才用得着刷BIOS

网友B:
AMD的板,如果确定CPU好的,不跑码,与内存关系很大,AMD的板有的不插内存是不开机的。

网友:
哥们这是英特尔的芯片组

网友:
换过CPU了吗,你所说的复位指整板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MD的板,如果确定CPU好的,不跑码,与内存关系很大,AMD的板有的不插内存是不开机的。

第一次听你这样说过,请问你是板卡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已经出来了   供电应该正常吧   而且我貌似量测ATX3.3V供电对地17   有点微短吧    南桥是1GB的

理论上是这么说,实际很多都是复位有了,还有一个芯片没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你这样说过,请问你是板卡级的吗

我是小白级的,没见过板卡什么样,只是在网上玩。但我是听说:AMD的板,有不上内存是不过码的。

网友:
此板我已修复   果断换南桥好了   南桥是1GB  这种桥就爱坏  ATX排针3.3V对地17  拆了南桥就不短了     实在找不到南桥 把修不好客户的板子上拆下来  换上去了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呢哥哥 我也做过这样的主板 BIOS不好找

网友:
我接的板子现在CPU供电出不来,供电管短路,但能开机不复位,换了CPU待机0.36,装CPU开机还是不复位无供电,管理6333换了也一样!!!

网友:
现在论坛的bios。真真假假,多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