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各位看下什么叫进水机

楼主(2014-11-07):
修了这么久的机器,进水机见过不少,这么奇芭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发给大家饱个眼福,哈哈

网友A:
无法直视,这样的我这种小白肯定是不敢下手拉.楼子修好了么?求修好后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 应该修不了了吧

网友B:
恩!都长毛了呀,估计没得救了,腐蚀的太严重了

网友:
这主板还有得救那真是烧高香 嘎嘎

网友C:
这种机子主要是进水后客户没有及时拿来维修,放了很久才拿来,里面全部发霉引脚断线等等···我接了几台严重进水的,只能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
我的妈呀,这里垃圾堆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直视,这样的我这种小白肯定是不敢下手拉.楼子修好了么?求修好后分享经验

用洗板水洗了下看看还有救没,估计是不行了

网友D:
估计是方便面汤或者牛肉面汤之类的吧,要知道那么长的毛,没点养分还真长不了

网友:
刚才用洗板水洗干净了,上面蛮多电阻已经腐蚀了,看来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都长毛了呀,估计没得救了,腐蚀的太严重了

的确是没救了,准备换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子主要是进水后客户没有及时拿来维修,放了很久才拿来,里面全部发霉引脚断线等等···我接了几台严 ...

他自己拆开看了,也吓傻了,直接问换板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方便面汤或者牛肉面汤之类的吧,要知道那么长的毛,没点养分还真长不了

哈哈,这是神回复啊

网友:
谁修好那技术是杠杠的

网友:
像牛奶,像稀饭,反正是用营养的液体但不像水

网友E:
LZ你还修吗?直接扔垃圾桶算了,无视

网友:
哈哈,客户自己看到都傻了

网友:
要修好这机子基本等于做了块新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你还修吗?直接扔垃圾桶算了,无视

修毛线啊,他自己都知道不可能的了

网友:
洗都懒得洗,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