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系统掉电怎么修??

楼主(2014-11-07):
如题,求助,联想Y450进系统掉电怎么修??

网友:
你测过什么,修过什么的总要说下吧, 不然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回. 进系统掉电的,第一肯定是看散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进PE要掉电吗

网友:
你得首先确定是散热的问题掉电 还是别的问题 还有我见过DELL的5525装错显卡驱动也掉电的

网友:
Y450 这机器真心垃圾,坏的太多了...什么故障都有。   你这种问题,看看是不是散热引起的,还有就是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掉电非常难搞,,,很痛苦

网友:
排除了散热。bios。有可能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LZ先按LS各位大神的意见修修看

网友:
大哥  你总共的说说你做了什么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是不是开关板

网友A:
进系统掉电的话   大件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了   查查小件吧   显卡供电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做数据都不提供,我也只能给你终极解决方法了,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掉电的话   大件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了   查查小件吧   显卡供电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难道还要一个一个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难道还要一个一个换

不用   在功率大的地方的滤波电容   处在叠上电容  然后试机

网友:
掉电机器最头疼了。

网友:
安全模式会掉电吗

网友(2014-12-10):
掉电机器最头疼

网友:
首先要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试试  把显卡驱动卸载  不行装个系统 实在不行焊下桥

网友:
排除一下散热  然后看看开关板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小板有问题。

网友:
估计不是温度高就是显卡坏!

网友:
青灰看看 在显卡下面垫铜片试试

网友:
先易后难,先排查散热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2

网友:
怎么个掉发啊

网友:
应该是电压引起掉电9成是那个小板的问题 把上面的两个电压的滤波电容换掉不行换电源IC 还有小板所有的场效应管 最后就是显卡背面的显卡供电3个滤波电容 这个机器掉电是很头痛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那个电压先掉

网友(2017-07-25):
+VGACORE的三个电容PC42 PC43 PC37全部换掉

网友:
用鲁大师啊,测试温度啊,再就是显卡了,

网友:
散热  显卡    小板   其他的就靠你查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我搞定过一台。。。。。。。。。。。。。。

网友:
楼主说得太笼统啦,你查过哪些了,起码要说吧

网友:
掉电机器最头疼了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