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60 四个分屏

楼主(2014-11-07):
如图 开机先能看到DELL  一会就变成第二张图的样子
现在已经吧  显卡  显存 全部换新的了,   第一次先换屏试了 不行,又订的显卡显存 故障一样,有时那一次能正常显示 基本都不行
有没有人遇到这机器?求救啊 赔钱了,成本已经200了  报价300 还是同行,每次都这么曲折好累 一上午 眼都瞎了

超极本只有HDMI ,买了个转接线试了, 只有内屏正常显示的情况下 外接也正常,内屏分屏的时候,外接没反应

网友A:
显卡问题,,仔细找一下,有没有掉点!!!

网友:
测下显卡显存供电波形

网友:
显卡供电那些乱七八造的供电给查查啊

网友:
显卡跟屏都换了还这样?着实是无语呀。

网友:
期待你的解决方法,虽然我没遇着,但很期待你能解决了。

网友:
会不会又是什么肖特2级管的问题吧。。。

网友B:
修到一个东芝的     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仔细找一下,有没有掉点!!!

显卡显存换的很成功 一个点没掉   显存都是2个2个一起换的 排除  结果全换完还是这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到一个东芝的     屏线问题

一样的现象?我实在不想再订屏线了  挣不着钱了  有时候嗨好用下,动动屏线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现象?我实在不想再订屏线了  挣不着钱了  有时候嗨好用下,动动屏线也没反应

我的是外接正常,内接4分屏,这机器是集显的,我换过北桥    换过屏不行     就直接换屏线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是屏线,已经丢了200进去,不搞就亏大了

网友:
修好少亏点,修不好才叫亏大了

网友D:
像这种 一般是显卡,还有供电滤波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 一般是显卡,还有供电滤波不良吧

电容滤波不良的 我以前遇到一个

网友:
排除屏的问题,显卡到显存都有可能有这个现象

网友:
分屏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换的不一定好的.

网友:
大件都换了    就查查外围吧  示波器戳戳  看看是不是哪个供电滤波不良

网友E: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分享一下

问老师都每人鸟  这样的不知道查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