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机器掉电,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4-11-07):
接到客人东芝L600的机器说开机就马上掉电,二话不说拆机。打开测待机3V-5V正常,每个电感打阻值都没短路,现在发两张示波图上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第一张是CPU供电图(个人觉得过冲了),第二张是显卡供电图

网友:
没人来呢?

网友:
有NEC电容么?

网友:
这板没NEC大电容

网友A:
这机器同现象我修过一次,把CPU供电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程序看看?

网友:
cpu供电过压了   保护了  查下反馈呢

网友:
看样子。CPU供电是有问题嘛。没大电容也会造成这么…………紊乱的波形么!是不是有很多钽电容那款?

网友B:
加两颗电容试试,,,,

网友C: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我已经加了3个330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两颗电容试试,,,,

已经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同现象我修过一次,把CPU供电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试了,还是不行,晕

网友:
是不是少电压,掉电瞬间PLTRST起来没有,测的地方太少

网友:
搞好第一张先吧,不知道会不会是电容引起的